汇川 inproshop1.9 如何获取串口下面modbus主站下各个从站的通讯状态?

楼主(2026-01-25):
汇川 inproshop1.9 如何获取串口下面modbus主站下各个从站的通讯状态?
这里的modbusFalutofSlaveFlagArray和ModbusFaultofChannelFlagArray两个数组,能反映通讯状态,但这个标签在程序中不能引用。
何解?

楼主:
汇川的大神们 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A:
搞个全局变量表,把这些映射到全局变量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全局变量表,把这些映射到全局变量试试呢
没找到如何映射

网友B:
AM403做过类似的,
可以读取从站不相关的参数,比如变频器,我就读母线电压=0表示通讯异常,温湿度计,如果湿度=0.0 也是异常,因为,正常情况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办法仅限于通讯失败数据保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