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滤器的麻烦求助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26-01-26):
过滤器用25天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需要过滤的介质是类似于蜂蜡的东西,求助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过滤的吗?

网友A:
经过更换或使用手摇刷式过滤器,反冲洗过滤器、双联切换过滤器等等
根据实际工况选择

网友B:
使用可以切换的双过滤系统,一用一备

网友C:
过滤网就是个消耗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洗涮的过滤器吗?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可洗涮的过滤器吗?推荐一下,谢谢
这种是可以洗刷的,不知你的流量多大?这个有点小。是高速冲床润滑油过滤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的流量很大,管道直径是150的

网友B:
管径150,你还可以用25天,还想怎样啊,搞个一用一备切换就很方便更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