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几个温控器

楼主(2026-01-26):
还有一个牌子的。一共三个,都是开关电源的。都是这个10欧的保险电阻(绕线电阻)坏了。有个牌子的保险电阻串在整流桥堆前面。

网友A:
3个都坏保险电阻,并且是不同厂家的,是不是电压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都坏保险电阻,并且是不同厂家的,是不是电压不稳定的原因
应该不是。这三个温控前面都有压敏电阻作为保护。这个公司有大概有4-500个温控器。坏了2个。其中两个还不是同一时间段坏的。还有一个汇邦的是另外一个注塑厂的。

网友B:
估计时间长了吧,电子产品是有使用寿命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四五百个,坏两个那也算正常吧

网友C:
可能是负载短路造成的

网友D:
第一个是日本的岛电;

网友E:
比较有成就感

网友F:
现在还有修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四五百个,坏两个那也算正常吧
是的,这是进口的岛电。质量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时间长了吧,电子产品是有使用寿命的
应该是寿命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是日本的岛电;
是的,还是进口的。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还有修这个的?
修着玩。这一个不便宜。宇电和岛电的都900多一块。宇电这块带程序功能。

网友G:
国产便宜的十几块钱的到洋牌子的霍尼韦尔这些贵的用的不少,坏电源的真还没遇到过
遇到坏测温偏差大的,模拟模块坏的,控制转换坏的都有,维修不值当

网友H:
这东西在我印象里,很少坏,挺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厉害
菜鸟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