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两三天 时代伺服不带负载可以 同步带传动还是不行

楼主(2026-01-28):
前几天电机转动没力,
调整了很多参数,
始终找不到有效的方法。
恢复出厂值也不行。
后来发现用JOG方式运行一次之后,
再使用外部脉冲位置方式,
空载可以旋转,
电机输出转矩也似乎还行。
然后安装同步带后,始终在来回震荡。
来回十几次后报警ERR13过载。
调整刚性参数也没有用。
然后安装了一个1:5减速器,
稍微好了一点。
但是还是不怎么顺畅。
调节PA5 -PA9都没有用,
看看说明书了没有其它参数可以调节了
烦。
买过好几个这品牌电机了,
服务也不行。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机选小了 ?
换个大点的。

网友B:
图片没看清楚是多大的电机,一般来说振荡和增益,刚性有关系,我们也有几个这家的,感觉日常使用还是没问题

网友C:
慢慢来,已经能转了,估计没多大问题。起码参数你可以修改,操作。要不然也就报废了

网友D:
怎么看都是电机功率小了。

网友E:
不要折腾了,除非你很闲
也不要说服务怎样,估计他们的售后也不一定能解决
如果新买回来的不行,会给你换一套,你这个几年了就不用想了
毕竟就几百块钱的东西

楼主:
电机750W
减速器1:5
看来确实有问题
所以不回复
只能拆下来玩玩了
以前就感觉这一套不怎么好

网友F:
换一套新的吧,这么小,不会贵到哪里去

楼主:
买过好几个牌子了
几乎都不很满意

网友C:
现在一直使用松下的,有点缺点是与禾川比较过电压保护差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过好几个牌子了
几乎都不很满意

上一套三菱、安川或者台达试试,当然这几牌子你也会不满意,因为价格相对来说高了很多

网友A:
你换电机是换个牌子的  ?
不是换个功率大一点的吗  ?

网友B:
0.75KW加1:5减速机还出现问题,那确实伺服有问题了,可以互换下驱动器和电机,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G:
直接上大品牌,日系、德系的这几款都够用的。价格上也高一点,但问题能给你解决总比解决不了的要好。

网友H:
不是要大致算算扭矩 惯量这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买过好几个牌子
用在其他应用上
不是说现在功率不够换牌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换一个试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低端设备 高大上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0.75千瓦电机,带动一个小滑台,还1:5,速度每秒移动个几十厘米

网友I:
回复 楼主:
每秒几十厘米?不知道减速比,惯量,启动转矩多少。先把最高速度降下来并把加速时间加长,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下午测试了一下,
刚开始左右移动有卡顿现象,
转速时高时低,有时80多,有时90多。
然后依次调节PA5 到400左右 PA6 PA7调到600左右,
明显好了很多。
PA6 PA7调得太高电机有啸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