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导致跳闸原因

楼主(2026-01-28):
一台1500VA容量的隔离变压器,刚开始还正常能用。后来只要一开变压器的开关就会导致总电源和插座空开一起跳闸,变压器二次侧无任何负载情况下也无法使用。。拆开检查变压器也没有发现问题。变压器用的环形隔离变压器检修电路板用的。不知道是啥原因?大家帮着发析一下。

网友A:
监测下电流呗,如果电流确实大,说明变压器性能不行了。最好用指针电流表最直观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那些开关是否带漏电保护的?
如果是带漏电保护的话就查有没有漏电?
如果是不带漏电保护的,就怀疑变压器有没有短路,特别是匝间短路?
不懂检查的就请合格的电工检查,现在我们不在现场,一切都是猜!猜!猜.........!

网友C:
变压器漏电也是不奇怪的,如果漏电的点在接地点附近的话是不会影响正常的变压功能

网友D:
先用万用表判断一下有没有短路或者接地

网友E:
先看看是变压器电流过大跳闸还是漏电跳闸。检查是否电流过大,可以在变压器空载时,初级线圈串联一个200W或200W以上白炽灯,通电看看是微亮还是常亮,如果常亮估计变压器初级线圈有短路了。

网友F:
用绝缘电阻摇表测一下是否漏电

网友G:
环形变压器上电冲击电流比较大,空气开关选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环形变压器上电冲击电流比较大,空气开关选大点
应该是的,现在想办法处理上电冲击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万用表判断一下有没有短路或者接地
测量过初级为电阻1.2欧,次级也是1.2欧。。对地绝缘也是好着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万用表判断一下有没有短路或者接地
测量过初级为电阻1.2欧,次级也是1.2欧。。对地绝缘也是好着呢。

是多少变多少的,电阻一样,除非次级与初级的电压也一样,要不就不正常

还有看看初级与次级之间有没有电阻,如果是隔离的,应该是无穷大才对

说开关问题的,个人不大认同

首先同样的开关之前都好好的,何况现在是连跳两级(没有负载)

变压器自带的开关是D25的,这个配的不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万用表判断一下有没有短路或者接地
测量过初级为电阻1.2欧,次级也是1.2欧。。对地绝缘也是好着呢。

是多少变多少的,电阻一样,除非次级与初级的电压也一样,要不就不正常

还有看看初级与次级之间有没有电阻,如果是隔离的,应该是无穷大才对

说开关问题的,个人不大认同

首先同样的开关之前都好好的,何况现在是连跳两级(没有负载)

变压器自带的开关是D25的,这个配的不算小
1比1的隔离变压器,220/220维修隔离用。阻值无穷大是不对的。。要这样的话就绕组断线了。。初级与次级测过不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万用表判断一下有没有短路或者接地
测量过初级为电阻1.2欧,次级也是1.2欧。。对地绝缘也是好着呢。

是多少变多少的,电阻一样,除非次级与初级的电压也一样,要不就不正常

还有看看初级与次级之间有没有电阻,如果是隔离的,应该是无穷大才对

说开关问题的,个人不大认同

首先同样的开关之前都好好的,何况现在是连跳两级(没有负载)

变压器自带的开关是D25的,这个配的不算小
1比1的隔离变压器,220/220维修隔离用。阻值无穷大是不对的。。要这样的话就绕组断线了。。初级与次级测过不通。
就是说的初级与次级之间有没有电阻,如果是隔离的,应该是无穷大才对,也就是你说的初级与次级之间不通。这样只有换个大点开关试试看还跳闸不?同时钳形电流表测测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万用表判断一下有没有短路或者接地
测量过初级为电阻1.2欧,次级也是1.2欧。。对地绝缘也是好着呢。

是多少变多少的,电阻一样,除非次级与初级的电压也一样,要不就不正常

还有看看初级与次级之间有没有电阻,如果是隔离的,应该是无穷大才对

说开关问题的,个人不大认同

首先同样的开关之前都好好的,何况现在是连跳两级(没有负载)

变压器自带的开关是D25的,这个配的不算小
1比1的隔离变压器,220/220维修隔离用。阻值无穷大是不对的。。要这样的话就绕组断线了。。初级与次级测过不通。
就是说的初级与次级之间有没有电阻,如果是隔离的,应该是无穷大才对,也就是你说的初级与次级之间不通。这样只有换个大点开关试试看还跳闸不?同时钳形电流表测测电流多少?
这个跳闸是上电时短时间冲击电流,钳表不一定能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环形变压器上电冲击电流比较大,空气开关选大点

空载都跳闸,不应该是冲击(启动)电流引起的跳闸。

这种跳闸是难以用钳形表测量出电流的。

楼主:
暂时先组装起来了,我把中间固定的螺栓也由铁的换成不锈钢的了。。等过几天买的改装配件回来装上试试看效果。。说实话这破玩意做工质量很一般的。。电源开关是插座是带漏保的,室外电源是单极空开,一打开这个变压器开关连同漏保和室外的开关都跳了。

网友A:
估计是制作工艺不达标。用过比这更大的环变也没跳闸

网友I:
尝试一下串只白炽灯上电试试

网友D:
回复 楼主:
漏保跳的是不是漏电?就是那个漏电复位按键有没有弹出?

楼主:
漏保跳闸,跳了以后那个复位没有弹出来。只是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尝试一下串只白炽灯上电试试
串灯没有意义吧,绕组电阻才1.2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尝试一下串只白炽灯上电试试
串灯没有意义吧,绕组电阻才1.2欧
主要是看跳不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尝试一下串只白炽灯上电试试
串灯没有意义吧,绕组电阻才1.2欧
主要是看跳不跳闸
没有大功率的灯,小功率的串进去很可能会烧断灯丝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漏保跳闸,跳了以后那个复位没有弹出来。只是跳闸。

那应该还是过流的原因,要是有摇表就好确认了

因为有些短路或者接地,万用表量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漏保跳闸,跳了以后那个复位没有弹出来。只是跳闸。

那应该还是过流的原因,要是有摇表就好确认了

因为有些短路或者接地,万用表量不出来
通过测量电阻可大概判断,一次阻值与二次相同。如果不是对地漏电的话摇表不一定能测出来。

网友E:
变压器通过电流大小不能只看绕组1.2欧电阻,通过电流大小主要由电感量决定的,串联灯泡的目的是检验变压器绕组是否有短路,220V灯泡与变压器串联接在220V电路,即使变压器短路,加在灯泡上的电压也不超过220V是烧不了灯泡的,只是灯泡常亮。如果变压器绕组正常由于感抗较大,灯泡可能只有微亮或不亮。

网友J:
接地电阻、匝间电阻、绝缘性能都是检查的重点

网友C:
是不是跳漏电,直接用摇表摇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跳漏电,直接用摇表摇一下就知道了
摇表测量对地绝缘值513MΩ

楼主:
今天购买的电气元件回来了,一个小型交流接触器,一个软启动板。空开是自已找了个3A的,受于变压器空间有限只能想办法硬塞进这个机壳里了。。改装完成后送电不再跳闸了。。

网友H:
没看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G:
那就是空开太小了 或者是脱扣电流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空开太小了 或者是脱扣电流变小了
很可能是这个变压制造工艺太垃圾了,冲击电流过大导致空开跳闸。

楼主:
我分别测过一次绕组对二次绕组的绝缘,用500电压测量,都是513MΩ。对地也是。。但是通电后用电用笔测输出有差不200伏对地电压。。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二次输出对地电压也是和电笔测的差不多。。

网友K:
空载跳闸没有试过,可能匣间短路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空开太小了 或者是脱扣电流变小了
很可能是这个变压制造工艺太垃圾了,冲击电流过大导致空开跳闸。
这种变压器上电本来就冲击比较大 以前玩功放 一上电 屋里的白炽灯都要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空载跳闸没有试过,可能匣间短路了
匝间用万用表测阻值,一次和二次阻值是一样的。如果有短路阻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空载跳闸没有试过,可能匣间短路了
匝间用万用表测阻值,一次和二次阻值是一样的。如果有短路阻值是不一样的。。
匣间短路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L:
看来这么久,换个C型3A断路器竟然不跳,D型25A的断路器跳闸,不合理,如果是软启动器的原因,那断路器也不需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来这么久,换个C型3A断路器竟然不跳,D型25A的断路器跳闸,不合理,如果是软启动器的原因,那断路器也不需要换
3A只是控制开关。变压器是由接触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