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高级的液压泵

楼主(2026-01-29):
国产压片上的,安川变频器驱动。有熟悉的吗?对这个比较模糊

网友A:
液压伺服电机都用了十几年了
机器接线也不怎么规范啊

网友B:
看样式像注塑机用伺服电机,现在好多注塑机都改成伺服液压系统了。

网友C:
6S管理还需加强

网友D:
看不到高级在哪里啊

网友E:
楼主讲讲特别之处在哪里

网友F:
请问这个液压泵高级在什么地方

网友G:
回复楼上三位
对于一般没有接触过来的人来说,看到那个电机铭牌与电机的样子就觉得高级了
因为常见的液压电机就是个普通的三相马达而已

网友H:
现在液压压机很多改用伺服电机驱动油泵了,到位后电机停转,运行时根据设定压力调节转速。主打一个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伺服电机都用了十几年了
机器接线也不怎么规范啊
这是伺服液压吗?这是变频器驱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楼上三位

对于一般没有接触过来的人来说,看到那个电机铭牌与电机的样子就觉得高级了

因为常见的液压电机就是个普通的三相马达而已
确实,这是有压力反馈和流量反馈的液压电机。虽然十几年前就有了,但是对于第一次见到。我感觉还是挺牛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伺服电机都用了十几年了
机器接线也不怎么规范啊
这是伺服液压吗?这是变频器驱动的呢

其实就是用伺服电机来驱动液压泵,现在伺服电机不一定要用伺服驱动器

有些变频器加个编码器扩展也可以驱动,当然一般应用在只是调速的场合

传统的控制方式是电机一直转,调节压力靠溢流阀或者比例阀

这种伺服电机驱动的方式就可以通过控制电机速度来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节能一点

网友A:
有些变频器带油泵卖家称异步伺服
伺服电机带油泵叫同步伺服
我们专业改造液压伺服
也有给别人推荐其他设备使用液压伺服电机
比如说液压包装设备
液压拉伸设备
给0-10压力速度信号就行
压力传感器接伺服驱动器

网友D:
私服液压系统不是很常见么,现在液压市场整套私服液压系统并不贵

网友I:
挺普通的

网友J: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液压控制,孤陋寡闻了

网友K:
这家好牛的,网线竟然是10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