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联机问题

楼主(2026-01-31):
初次接触台达PLC, 联上DVP60ES00R2 PLC,打开最新版台达PLC编程软件,联机出现“通信通道无效或COMMGR尚未启动”,什么原因?怎么设置?

网友A:
安装 COMMGR 这个,编程软件靠它来和PLC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了COMMGR2.11.0版了,安装后是不是需要设置?

网友A:
COMMGR里面应该有自动搜索吧,确定链接方式,然后链接OK,编程软件通讯方式里面确认你COMMGR里面的连接点,
PLC都大同小异,就那样吧,实在不行,你可以看看手册,里面应该有详细的连机说明

网友B:
通讯口对不对?

楼主:
换了232芯片,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232芯片,好了
PLC 的232芯片?

网友D:
连个PLC还需要2个软件,也不知道这设计师脑子咋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连个PLC还需要2个软件,也不知道这设计师脑子咋想的
这个也没啥好吐槽的,包括西门子也是一样啊,也需要设置选择连接点,厂家负责开发,我们负责使用,淡定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那总归不一样的,西门子一个软件搞定,台达需要2个软件搞定,如果没有资料,台达的你还真连接不上PLC

网友E:
最近也在搞台达PLC,SE和AS系列的PLC,110CS和112WX的屏,捣鼓半天才连上,如果不常用台达的软件,真的每次都要捣鼓来捣鼓去的!而且485/232的通讯电缆最好固定一个常用的,真不要换
有一个bug不知道其它人有没有碰到过,有时候下触摸屏程序,会卡在进度条不动死机,要断电才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