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31):
抽屉开关故障跳闸,首先在下层排水廊道找到故障抽屉对应的下层排水廊道通风控制箱所在位置 。该通风控制箱由于抽屉开关跳闸,进线电源已经断开 。外观上没有发现过载烧焦等痕迹。

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抽屉电源开关跳闸的呢,每天都巡检,时间不会太久。

楼主:
从通风控制箱进线电缆牌得知,进线电源来自公用盘Ⅱ段3号配电盘。

但发现该抽屉电源开关实际在公用盘Ⅱ段2号配电盘。这就奇怪了,是电缆牌指向错误,还是盘眉贴错了呢?

网友A:
哎,跳闸用表测,而不是从外观看有没有烧焦。

网友B:
卡电流看是否过载短路

楼主:
跳闸了已经 ,进一步检查 ,需要开票处理了。

网友C:
柜内跳闸了,你的开关是不是应该向左倾斜一下啊。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低压的,也还要开票

好像只有高压才办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麻烦 的,高低压都需要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