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1-31):
主变室巡检发现 ,室温在19-22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范围,室内的冷却水管道壁最易生成凝结水。低于或高于 这个范围都不会生成凝结水。 这个谁能解释 得通,现场温湿度如何把控和避免 呢

网友A:
给他们绑上棉裤

楼主:
穿上棉裤也是可以的,一年来的观察,冬天有那么 几天,春天有那么 几天生成的凝结水比较多 。

网友B:
不是有空调吗?

网友C:
一年来的观察,冬天有那么 几天,春天有那么 几天生成的凝结水比较多 。

时间不长,也没什么影响的话,那就顺其自然吧

要想解决的话,看看能不能根据室温去自动改变冷却水温度

网友D:
有没有可能刚好这个区间温度,会导致内外温差大呢

网友E:
有冷凝水就是存在温差,保温管道就可以了

网友F:
不想看到这个情况确实穿棉裤是解决办法。

网友G:
像空调机室内与室外链接管抱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刚好这个区间温度,会导致内外温差大呢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