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半波调速器

楼主(2026-02-01):
第一次见。不知控制啥的。单相电机?

网友A:
顺着线号看去哪里了

网友B:
查找另一端看看接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C:
估计是单相电机简单的调速

网友D:
就两根线吗?一般是可控硅做的

网友E:
是不是可控硅调压器,调整波形导通角改变电压输出,调整力矩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