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坏的电接点压力表退了

楼主(2026-02-01):
[u
上次坏的电接点压力表退了。 换成这种电子式的。内部是晶体管。不是继电器,npn输入。试用一周没再接触不良,
说明书奉上

网友A:
表不错 线不太好。

网友B:
你还能换表,我才三根线根本换不了这种。打算过年了换那种24V的电接点压力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不错 线不太好。
这是刚接完拍的,后面还有个密封盖。线随后整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能换表,我才三根线根本换不了这种。打算过年了换那种24V的电接点压力表试试。
实在不行加中继呗。

网友B:
意思过380的电,然后继电器转换?那样操作其实也行,但是不如直接换DC24V的表方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不错 线不太好。
这是刚接完拍的,后面还有个密封盖。线随后整理了
我就在想表后接线咋还露在外面的呢。

网友C:
电子的也挺好。

网友D:
背面说明挺口语化

网友E:
还是数字的看起来高大上

网友F:
电子式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过380的电,然后继电器转换?那样操作其实也行,但是不如直接换DC24V的表方便吧。
24v的直接换这种比较方便,加个电源的事

网友G:
数显式的压力开关,挺好,我用的是五线型的,多一路com

网友H:
没有线号,掉了都不知道往哪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过380的电,然后继电器转换?那样操作其实也行,但是不如直接换DC24V的表方便吧。
24v的直接换这种比较方便,加个电源的事
不是加电源的事,是线路过长需要重新布线的。所以只能不考虑了。我们的桥架走7米的顶上面的,还不是直接过去的需要多个车间去绕的,所以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没有线号,掉了都不知道往哪接
这个倒是小事,2跟电源2跟信号,图纸上标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过380的电,然后继电器转换?那样操作其实也行,但是不如直接换DC24V的表方便吧。
24v的直接换这种比较方便,加个电源的事
不是加电源的事,是线路过长需要重新布线的。所以只能不考虑了。我们的桥架走7米的顶上面的,还不是直接过去的需要多个车间去绕的,所以没办法了。
那样的话,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I:
数显的好用,就是价格比起电接点的要贵。

网友J:
数显的好用 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数显的好用,就是价格比起电接点的要贵。
是的。数显价格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