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一件奇葩事

楼主(2026-02-02):
如图,眼尖的大佬应该能看出来哪里出现问题了;上周六晚上,收到客户打来的电话,说控制柜报警,没办法复位,导致生产停产了,让检查一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并附了几张图标给我看,上图即是其中一张,一开始,我也不自信的打开程序检查了一下,确实没有问题,毕竟已经连续生产了好几个月了!然后翻聊天记录发现,PLC输入点拆了反馈信号,竟然还有灯亮!怪不得没办法复位故障信号!故摇了客户的向日葵工程师,远程把点位往后面挪,才解决完毕恢复生产,但也只是权宜之计,估计客户想要质保换新了!纯分享

网友A:
这是质保了多久。

网友B:
看图应该投产时间不短了

网友C:
生产环境不怎么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一般是设备到货后,质保一年;但是我们的PLC不一定在质保时间内,会提前下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25年下半年投产,应用在矿山,所以粉尘等污染会多一些

楼主:
目前看图片这种情况,估计I0.0~I0.5都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25年下半年投产,应用在矿山,所以粉尘等污染会多一些

看图片也没什么灰尘呀

网友E:
线拆了,信号灯还亮,挺奇怪的。

网友F:
内部故障了,这种建议换新比较靠谱。

之前修过1200,大概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G:
第一次见,原来公司用了很多老三菱没出过问题。感觉三菱的比较皮实。

网友H:
PLC内部故障,30和西家都遇到过的

网友I:
之前我们那个品牌也是的

网友J:
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少,目前还没遇到过,输出点坏比较常见。

网友K:
最早214上面遇到过输入点故障的,然后多数为输出点故障,现在也常见,经常换内部继电器。

网友L:
是不是里面进了杂质短路了

网友M:
我遇到基本都是输出点问题

网友N:
PCB板上的光耦坏了,一直接通。

网友O:
输入指示灯按理应该和光耦12脚通过限流电阻并联的,
拆下来测量34脚就有数了,引脚够的话常坏的和备用的相与

网友P:
换个输入点吧

网友Q:
输出或输入点坏了也遇到过,很多时候用户要求判断一下IO点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