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02):
手头上有几个老型号DVP-ES系列PLC(DVP40ES/60ES),想把它利用上,哪位有对应的手册?了解一下软元件和支持的指令。

网友A:
你这个按照三菱的手册差不多就行了
https://downloadcenter.delta-china.com.cn/zh-CN/DownloadCenter

网友B:
官网上下载ES2

网友C:
大差不差,最新的2代3代无非是指令运行速度等指标有所提高。支持的指令一般常用的都支持,可能有关通讯方面的指令是2代之后才支持。我从15年前使用ES到现在ES2,一直在原来程序上修修补补,没有遇到过需要特殊处理的情况。

网友D:
官网上没有下载的吗?

网友E:
掉电保持D注意下 别的基本上没有太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