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02):
干了这么多年PLC,供暖恒压供水系统是每年秋冬的刚需项目。最近又刚收尾一个,跟大家聊聊现场最容易踩的坑,新手能少走不少弯路,甲方也能避坑省钱。

1.  水泵变频与工频切换的逻辑坑

很多新手写的程序里,变频转工频时没有延时,或者直接硬切,导致电流冲击烧接触器。
? 我的方案:在程序里加3秒延时,并且用PLC的脉冲指令软启动,避免机械冲击。我现在做的项目里,这个逻辑已经固化成一个标准子程序,每次直接调用就行,稳定又省心。

2.  触摸屏PID参数调节的易用性坑

甲方的现场师傅大多不会复杂的PID整定,你把屏做的太专业,他们根本不敢碰。
? 我的方案:在触摸屏上只放“压力设定”“手动/自动切换”“变频频率显示”这几个核心按钮,隐藏复杂参数,只给管理员权限开放。我最近给一个供暖项目做的触摸屏就是这么设计的,现场师傅说比之前的好用太多,不用再打电话问我怎么调参数了。

3.  CAD柜图与现场接线的匹配坑

很多人画图时不考虑现场空间,导致柜内元件放不下,或者接线混乱后期没法维护。
? 我的方案:画图时会标注每个元件的尺寸和接线走向,给现场电工留足操作空间,附一份接线对照表,新手也能看懂。上周刚给一个项目出完柜图,现场电工说照着表接,半天就搞定了,比之前省了一天时间。

4.  防冻与休眠的逻辑坑

北方供暖季夜间压力低,系统休眠后管道容易冻裂。
? 我的方案:在程序里加一个“低温休眠”模式,当温度低于5℃时,让水泵每隔10分钟自动运行1分钟,防止管道结冰。去年给一个河北的项目加了这个功能,整个冬天都没再冻过管,甲方特意打电话过来夸。

5.  远程调试的效率坑

很多项目做完后,甲方一个电话就得跑现场,费时费力。
? 我的方案:在程序里预留4G模块接口,配合触摸屏的远程监控功能,大部分问题都能远程解决,既省了我的时间,也给甲方省了差旅费。上个月有个项目现场报警,我远程看了下是参数漂移,直接在触摸屏上改了数值就好了,不用再跑一趟。

?

这些都是我从实际项目里总结出来的,希望能帮到大家。如果有同行或朋友正在做类似项目,遇到具体问题可以随时交流,我把这些年积累的程序框架、屏模板和CAD图都整理好了,能帮上忙的地方绝不藏着掖着。

网友A:
欢迎你来这个大家庭 这个家庭非常融合 等等 互帮互助 互相勉励

楼主:
补充个供暖项目的实操:去年做的一个小区供暖改造,用PLC控制变频泵,加了PID自整定,把出水温度稳定在±1℃以内,甲方特别满意。北方的同行应该都懂,供暖项目最在意的就是稳定性和节能效果。

网友B:
这行干久了就会发现:每次入职一家新公司搞的第一个项目经常都是接手别人的二手工程;也遇到不少新人面试时说啥都能搞,真把项目交给他时搞到一半就悄悄跑路,留下一地鸡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个供暖项目的实操:去年做的一个小区供暖改造,用PLC控制变频泵,加了PID自整定,把出水温度稳定在±1℃以内,甲方特别满意。北方的同行应该都懂,供暖项目最在意的就是稳定性和节能效果。

这个项目是用发热丝加热的吗?
PID是如何找到最佳参数的?

楼主:
您是说加热炉吗?加热炉是温控仪表与plc通讯,温度由温控仪表控制,底层逻辑还是pid,由plc读取温控器的数据在触摸屏上显示,加热装置是,调功器,和变频器原理类似,模拟量控制调功器…

网友D:
网关一般用的哪个品牌的

楼主:
没有具体的便宜好用的,这些都是比较次要的,关键是程序逻辑要满足甲方需求

网友E:
很有现实价值的好建议

网友F:
都是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G:
学习了,感谢分享心得体会。

网友H:
一般来说吧,大型供暖不会用电热,毕竟电热的成本太高,一般是用锅炉,就是烧热水

楼主:
我说的加热炉不是锅炉,是科研单位用的工业加热炉

网友I:
远程调试是个好东西,现在越来越多的设备出厂自带远程调试,对工程师和用户都很方便,比以前必须要到现场调试来说快速方便多了,真是个福音发明。

网友J:
回复 网友D:
现在我也在找几家的网关,能远程调试PLC的,
1、现在用维控,维控的在国内可以通过VPN连接触摸屏和PLC,但是在国外无法使用VPN,只能通过串口给PLC下载程序,没办法给触摸屏下载程序,除非用的是维控自己测触摸屏和PLC。
2、目前在测试信捷的ABOX,测试了国内跟维控的没无别,就是看国外用的如何了
3、使用带远程的触摸屏就行,威纶通或者昆仑通泰都有这种屏幕

网友D:
维控 信捷 做网关还是晚一些

网友K:
没有看到出水温度,回水温度,温差太大投诉回多,温差太小浪费热能
也没看到供水压力,回水压力,供回水压差太小

楼主:
你这说啥呢?

网友L:
请教一下:

我在高层小区住,供水模式是这样:ABB变频+压力变送器+PLC+触摸屏,34层楼分五组泵控制,每组泵设置不同的压力参数供水。1~6层,7~13层,14~22层,21~27层,28~34层。因为没研究过变频器参数和上载过PLC层序研究,不懂是否采用了PID控制。

现在的效果就是,水泵大概间隔5~10秒通过变频器频繁启停,用水高峰期启停间隔时间更短,压力仍会波动,高层供水,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对么?因为住户水的龙头打开关闭水流不可预测,就算是PID控制也完全不能恒压没有任何的波动对么?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这说啥呢?
是在说我温差?压差?
是否做差值变频器控制?

这个在环保要求下,参与过友谊宾馆程序编制,去某三甲医院观摩学习其方案

本人住小区,2024年冻季居民天天投诉,室温不到16
要求物业询问,出水温度,回水温度,出水压力,回水压力
结果只给出供水压力满足要求,供水温度也满足要求,数据是合格
可回水的二个值一直不给。

今年室温基本上20度,就1-2户喊温度低,又不说室温多少,社区去查他们家天天雷打不动开窗通风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这说啥呢?
系统在热交换器前还是后?
为什么会出现
北方供暖季夜间压力低,系统休眠后管道容易冻裂。
没人投诉12345?

网友K:
休眠为节能还是省钱指标?

休眠道理何在,有清楚解释的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休眠为节能还是省钱指标?

休眠道理何在,有清楚解释的吗
确实,我也没研究出来为啥有休眠模式,感觉怪怪的。

楼主:
pid恒压供水,最好不在plc里做pid,直接用变频器的pid,设定压力和休眠压力差不要太大,否则没有恒压的意义了,另外压力到了降频休眠就可以,不要去停变频器的di端子,这样比较稳定

网友D:
有些县城,供水很差,到做饭时间,5楼或者以上基本没有水,普遍用泵增压。

网友L:
引用 楼主:
pid恒压供水,最好不在plc里做pid,直接用变频器的pid,设定压力和休眠压力差不要太大,否则没有恒压的意义了,另外压力到了降频休眠就可以,不要去停变频器的di端子,这样比较稳定
降频休眠的意思就是一台泵组要24H不停地运转进行待机?就像螺杆空压机一样长期运行,不断的通过加载和卸载进行稳压?这个也是一个思路,缺点是非常耗电吧?但是我们这泵房每个月的电费能耗在1万~1.5万度电左右,领导还想进行节能技改降低电费呢。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如果系统有小水泵,启动小水泵维持,关闭大水泵
如果都是大水泵,低赫兹维持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如果系统有小水泵,启动小水泵维持,关闭大水泵
如果都是大水泵,低赫兹维持
我们确实有这个技改计划,加装并联小功率水泵在旁边。但是借鉴了别的案例,有被投诉压力不足的情况。其实说白了就跟螺杆空压力节能改造一样,看工况来的。长时间空载运行就有改造的空间,水泵也一样,如果用水低谷期的工况时间很长,就能用小泵替代大泵待机稳压,从而从功率差中节能。

目前领导层顾虑中,观望中,未决策。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小水泵跟着系统应用数据考虑安装
在四个旅馆做过,装有屏数据显示调整
供水压力值,低频维持时间,时钟…
几个数据都满足,就触发小泵保持
比如夜里12点后,凌晨4点前,低频30分钟以上,先加压半个
然后停大水泵,水压低于设置值半个,启用恒压供水
所有数据客户可预制(程序预限制上下限)

楼主(2026-03-05):
我觉得没啥用

网友K:
有没有用数据说了算

楼主:
要数据干嘛?

网友M:
我也接触过一个供暖项目,甲方也没要求必须恒温,如果想实现恒温,是调节电压阀门,还是泵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