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03):
每个配方 80个左右的数据

网友A:
哪个工厂生产上万种不同的产品?

网友B:
一万个配方,一个80个数据,就算真要这么多应该都会上电脑的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万个配方,一个80个数据,就算真要这么多应该都会上电脑的了吧

也就1万行,每行80列而已,一般配方都会用到SD卡,这点量上不了电脑。

常见的要上电脑的应用例如我做的:
客户需要保存操作人员的操作记录和生产记录,以便日后进行分析和工艺整改,这个数据量很大,我使用了SQL数据库,客户也愿意为数据库花钱。

楼主:
今天去的 一个做铝材的工厂 提了这样的要求。

网友C:
碰到这样一个情况也是难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万个配方,一个80个数据,就算真要这么多应该都会上电脑的了吧

也就1万行,每行80列而已,一般配方都会用到SD卡,这点量上不了电脑。

常见的要上电脑的应用例如我做的:
客户需要保存操作人员的操作记录和生产记录,以便日后进行分析和工艺整改,这个数据量很大,我使用了SQL数据库,客户也愿意为数据库花钱。

这么多数据,也应该要上数据库才才行吧,存到一个PLC、一个SD卡里,万一出了问题,这么多数据不是没有了

网友D:
只要寄存器地址够用,100万个也不是问题,

网友E:
80*10000=80万,

算int 类型把
800K=1562.5 KB,一般PLC应该支持不了,触摸可以插U盘,好像也有寻址范围吧,

1W个产品,提出要求的人也是人才,不知道具体工艺,不好说,一般来说,某个工位就几种工况,选择工况类型就行,没必要全部做配方。

网友F:
算一下PLC或触摸屏有这么大的空间吗?

网友G:
乖乖的 ,这么多,触摸屏一定选择内存大一点的

楼主:
触摸屏问了几家都实现不了

网友H:
让厂家提升点成本上电脑吧,后续也方便维护

网友I:
人机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都较弱,计算机成本也没那么贵,还是上pc吧,自由度要大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问了几家都实现不了

就算触摸屏能实现也不是这么干的吧,这么多数据人工输进去,估计触摸板都受不了,

10000个配方,80个数据,就算是三位数,输一个数据就要点5下

10000*80*5=4000000=400万次

输一个数算2秒,10000*80*2/3600=444小时

也许他们是一边做一边改配方然后再保存,但这么多查询也是个问题

还有要考虑保存问题,万一屏坏了,数据不都没了

建议你最好跟他们问清楚

网友J:
引用 楼主:
触摸屏问了几家都实现不了
分类吧. 常用的. 然后不常用的再随时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问了几家都实现不了

就算触摸屏能实现也不是这么干的吧,这么多数据人工输进去,估计触摸板都受不了,

10000个配方,80个数据,就算是三位数,输一个数据就要点5下

10000*80*5=4000000=400万次

输一个数算2秒,10000*80*2/3600=444小时

也许他们是一边做一边改配方然后再保存,但这么多查询也是个问题

还有要考虑保存问题,万一屏坏了,数据不都没了

建议你最好跟他们问清楚
商量一下 做几十个常用的 再修改修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问了几家都实现不了

就算触摸屏能实现也不是这么干的吧,这么多数据人工输进去,估计触摸板都受不了,

10000个配方,80个数据,就算是三位数,输一个数据就要点5下

10000*80*5=4000000=400万次

输一个数算2秒,10000*80*2/3600=444小时

也许他们是一边做一边改配方然后再保存,但这么多查询也是个问题

还有要考虑保存问题,万一屏坏了,数据不都没了

建议你最好跟他们问清楚

1、现在配方没有人用触摸屏输入的,都是电脑上Execl输入的。
2、配方一般保存在SD卡上,修改时,少量数据可以使用触摸屏修改并保存,大量数据可以插回电脑后用Excel编辑。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人机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都较弱,计算机成本也没那么贵,还是上pc吧,自由度要大很多。

根本没有难度阿,才80个数据,谁家配方会一次性把1万种都读进来阿,每个产品对应一种,所以实际每次使用的就一条,也就80个数据而已,且读完就结束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每个配方 80个左右的数据

我,毫无难度的东西,属于躺着赚钱。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今天去的 一个做铝材的工厂 提了这样的要求。

半吊子会师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人机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都较弱,计算机成本也没那么贵,还是上pc吧,自由度要大很多。

根本没有难度阿,才80个数据,谁家配方会一次性把1万种都读进来阿,每个产品对应一种,所以实际每次使用的就一条,也就80个数据而已,且读完就结束了。
我猜测是一次性把配方数据都输入进去,那么在存储和查找的过程中,应该对人机也是一个考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人机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都较弱,计算机成本也没那么贵,还是上pc吧,自由度要大很多。

根本没有难度阿,才80个数据,谁家配方会一次性把1万种都读进来阿,每个产品对应一种,所以实际每次使用的就一条,也就80个数据而已,且读完就结束了。
我猜测是一次性把配方数据都输入进去,那么在存储和查找的过程中,应该对人机也是一个考验吧。

没有人会使用触摸屏一次性输入10000条,都是通过Excel或者其他编辑CSV文档然后倒入的,这个导入过程可以使用SD等外部存储,也可以使用以太网进行联机写入,对人机已经不是啥大问题了,HMI厂家会有多种人机供选择的,4核CPU将成为HMI的主流了。

网友L:
PLC容量够就可以,我都是PLC做配方的,最多的一次是客户要200个机型,每个机型数据大概在200个,我说你200个机型你要干到我退休了都干不完,架不住客户TMD的非要,你没办法。

网友M(2026-03-07):
上位机无限容量,可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