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04):
其他PLC用的CALL P0,这种形式,Codesys中用的调用其他POU的方式,但是台达ISP软件(PLC型号EH3)两种方式都没有,该怎么实现子程序。来大佬教教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PLC用的CALL P0,这种形式,Codesys中用的调用其他POU的方式,但是台达ISP软件(PLC型号EH3)两种方式都没有,该怎么实现子程序。来大佬教教我

新增功能块,然后程序中调用功能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三菱里面的STL怎么弄,不是SFC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三菱里面的STL怎么弄,不是SFC

和普通梯形图中调用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在STL里面的OUT不算双线圈,本来在子程序也能实现,但是子程序需要做状态判断,否则会出问题,比如,子程序中OUT Y0,子程序突然断开,这个Y0的状态是不会结束的。但是STL里面是会自动结束,代价是扫描周期长一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STL可以封装运动控制,不需要状态判断,占的容量比子程序(功能块)小。ISP软件的EH3还不支持ST语言,不过就算能支持,目前台达的ST好像也封装不了运动控制指令。所以我感觉ISP软件没有WPL好用,虽然WPL浏览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PLC用的CALL P0,这种形式,Codesys中用的调用其他POU的方式,但是台达ISP软件(PLC型号EH3)两种方式都没有,该怎么实现子程序。来大佬教教我
创建FB,然后调用即可实现子程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