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04):
今天雕刻机修工作灯。雕刻机的led工作灯。上图原来是原来AC220v的led。可能是灯板坏了。上一位维修者可能只有dc24v的工作灯、直接把灯板去掉。接入dc24v的驱动板,给dc24v的工作灯供电(看下图)。我感觉不妥当。因为我也只有dc24v的灯,我重新拉了一个dc24v电源。接入。

网友A:
上一位维修者可能只有dc24v的工作灯、直接把灯板去掉。接入dc24v的驱动板,给dc24v的工作灯供电(看下图)

个人觉得只要灯能亮就行

网友B:
很多维修人员还是很有才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

网友C:
我们认为的好,不一定好。

网友D:
所谓LED灯驱动板实际叫恒流源,恒流源输出只管恒流输出不管电压,220V恒流源在空载时输出直流能达到220V交流整流滤波的300V左右,如果灯板工作电流与恒流源电流配套,直接用220V恒流源也可以,没必要再接个24V恒流源,另外恒流源只有带载启动,不能先接交流电再插灯板。

网友E:
只要你的灯板能将LED灯点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位维修者可能只有dc24v的工作灯、直接把灯板去掉。接入dc24v的驱动板,给dc24v的工作灯供电(看下图)

个人觉得只要灯能亮就行
和我想的一样。问题是第一个驱动板输出的是恒流源电压可能比较高。而24v工作灯的需要24v的电压电源(允许电压一定范围内波动)。电源性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LED灯驱动板实际叫恒流源,恒流源输出只管恒流输出不管电压,220V恒流源在空载时输出直流能达到220V交流整流滤波的300V左右,如果灯板工作电流与恒流源电流配套,直接用220V恒流源也可以,没必要再接个24V恒流源,另外恒流源只有带载启动,不能先接交流电再插灯板。
是的。猜测再接个24V恒流源是因为上个维修者没有220v的led工作灯。省的再拉个DC24V的电源线了。

网友F:
LED主要是功率,也就是恒流就行,不超过额定功率就OK,不然会提前损坏老化。

一般来说,还是要用驱动板带LED,这样保证LED不会过功率使用。

网友G:
没必要再接个电源

网友H:
既然恒流 干嘛多加一个 220和24v没区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恒流 干嘛多加一个 220和24v没区别的啊
因为那个位置没有24v电源

网友I:
恒流源也要注意电子元器件耐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