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04):
一台窑炉上的,内部电路故障不通电。因为没有备件。同事去隔壁不用的设备上拆了一个同型号的温控器。因为原来的那台是k型热电偶。而坏的这台为s型热电偶。需要修改传感器类型。同事将参数锁置于OFF仍不能调整。我到达现场后将参数锁置于OFF也是不能调整。我偶然间发现温控run'灯已亮。难道温控器运行不让修改参数。我试着按住(run/reset)键三秒。关闭温控器输出。再将将参数锁置于OFF。修改传感器类型为S型。再按住(run/reset)键三秒让温控器工作。OK。发个帖子记录一下,以免忘记。

网友A:
你把帖子到你的备忘录了,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改这么

网友B:
就是说岛电SRS14A温控器在run灯亮的情况下,不能更改传感器类型

网友C:
搞不清楚直接找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岛电SRS14A温控器在run灯亮的情况下,不能更改传感器类型

概括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帖子到你的备忘录了,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改这么
是的,发个帖子记录一下。免得忘记。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同事搞一个小时还没搞好,我刚开始也有点懵。因为我们常用岛电的其他型号都可以直接修改参数

网友D:
经验慢慢积累,刚做电工时根本不知道温控表有参数表情,后来接触到看说明书才知道。

网友E:
校准证有有效期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很不错的

网友F:
图片显示是让你输入解锁密码,正常的状况下,你输入解锁密码就可以进行二级菜单的操作,富士,RKC,霍尼韦尔,泛达都是类似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不清楚直接找手册

手册上确实有说明,但又有几个人会去认真看的,何况一共有36页呀

当然楼主能意识到这个问题,说明也是有一定的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不清楚直接找手册

手册上确实有说明,但又有几个人会去认真看的,何况一共有36页呀

当然楼主能意识到这个问题,说明也是有一定的经验了

能发个完整的不?当时只搜到了个简易的流程说明书。没这么详细。确实如此,现场活比较多时,有些控制器说明书太厚。很难细心的看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显示是让你输入解锁密码,正常的状况下,你输入解锁密码就可以进行二级菜单的操作,富士,RKC,霍尼韦尔,泛达都是类似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不清楚直接找手册

手册上确实有说明,但又有几个人会去认真看的,何况一共有36页呀

当然楼主能意识到这个问题,说明也是有一定的经验了

能发个完整的不?当时只搜到了个简易的流程说明书。没这么详细。确实如此,现场活比较多时,有些控制器说明书太厚。很难细心的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