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了一个施耐德ATV58-45KW变频器,其中一个IGBT半桥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6-02-05):
三相整流为3只可控半桥(1个可控二极管+1个二极管),逆变IGBT为IPM-IGBT。
还有一个半桥IGBT,不知何用?
制动?为什么不用单只IGBT?
充电开关(当充电继电器)?已经有可控整流了!

网友A:
制动吧!施耐德的工程师想法跟主流都不一样,一向天马行空,放飞自我!就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去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动吧!施耐德的工程师想法跟主流都不一样,一向天马行空,放飞自我!就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去跑电路!
AlsacePMuhLG啊,一个问题:
如果是制动,这2个IGBT的接法,有点问题:并联没法并联,串联没法串联,搞得很复杂了。。。这个设计师的脑洞开得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动吧!施耐德的工程师想法跟主流都不一样,一向天马行空,放飞自我!就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去跑电路!
跑了一下电路,确实是串联连接的制动电路:
这电路,Q2是制动开关,Q1用于绕线制动电阻关断时的反电动势泄放(相当于常见制动电路中与制动电阻反向并联的二极管);2个IGBT的触发,必须具有反相特性,交替开关。
谢谢AlsacePMuhLG的提示!

楼主:
上图不完整,特作补正如下:
此时,Q1已经没有作用了,只是利用了其寄生二极管。

网友B:
看图应该是制动,施耐德的设计确实与其他各品牌都不太一样,有自己独立的设计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