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电无纸记录仪

楼主(2026-02-05):
这个怎么用?有懂的吗?谢谢

网友A:
它通过485,AIbus协议和宇电的仪表通讯,设置好仪表地址后,在记录仪上选择对应地址的仪表类型,就可以直接设置其他的参数。它可以记录仪表的历史数据和显示实时曲线。型号带有“@”的可以局域网内在浏览器上查看记录仪数据,型号有“Y”的可以外网读取

网友B:
这玩意询过价,貌似价格不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