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06):
伦茨变频器8200,上电绿灯闪,变频器禁止,28号端子与20号短接了,20端是二十伏,C0019参数设置为1,端子控制,无效。新手小白,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变频年纪有点大哦,古董的问题就会有点多的,不稳定,如果不是大功率就换成国产的吧

网友B:
内部供电时控制端子需要把7号和39号短接起来,这样控制端子才有供电。

网友C:
先把电机拆下来不接,试一下启动变频器看正不正常

网友D:
伦茨品牌变频器20年前接触过,型号忘了有一定亮点,频繁启动瞬间加速性能很好,当时坏了一只4KW的,用一只闲置日本三肯7.5KW的替代,设定同样加速时间三肯过流保护,替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