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06):
之前做转盘机都是用的普通电机+分割器+编码器做,

逻辑也很简单,主轴不停,分割器的原因,主轴编码器还在转,动作靠角度靠编码器PV值控制即可;<0~359°一个周期>

~~~~~~~~~~~~~~~~

客户最近做了一台伺服转盘机;主轴用伺服,不用分割器了,定位也很准,

自动运行大致逻辑是:

1启动-

2判断工位是否加工<各个工位自行判断是否加工,比如上工位是否完成,原材料是否准备好等>-

3启动各个工位加工-如果加工完成就跳到5步

4所有工位加工完毕-

5转盘伺服定位一次-回到2步,

这个感觉没啥问题,但是客户提出,需要增加效率;

比如,转盘伺服定位过程中<工件不到加工位置>,不影响转盘动作的可以提前动作,比如某些工位提起用吸盘把原材料吸起来准备好;

ps1:以上每个工位动作ON.OFF是模仿编码器,做了PLC 1ms定时中断+1,然后各个动作比值来判断是否动作开启和关闭,类似编码器PV值。

PS2:现在PLC定时中断开启是在 自动程序的第3步 开始ON +1,

PS3:如果按客户的要求,那就只能改主程序逻辑,分第一次启动和正常循环启动<主要是什么时候开启定时中断>

各位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S_SysData.i_PV 1ms定时中断PV值,

我这样改了一下,各位大佬看看行不行,

1 启动-蜂鸣器响2S,提示设备马上开始动了,注意安全

2 启动工位,1ms定时中断开始+1,

3 当从站完成或者PV大于设置的最大值,就跳转,

4 判断是否轻微故障或者按下了停止按钮,<判断是否继续>

5 判断从站是否干涉转盘,+ 转盘工位是否准备好,都OK,转盘就定位,并且启动 1ms定时中断,<这就可以开始启动不干涉主轴的工序>

6 转盘定位完成,回到第2步,

以上,不管是冷启动还是循环启动,都能保证所有动作可以设置PV ON OFF,但是我想到的有个缺陷:
循环动作中,第5步,主轴定位就开始1ms定时中断,如果设备调整了转盘定位速度,那么,从站动作可能会异常,比如,之前速度是100mm/s,定位开始0-100是完成,100ms以上是干涉转盘动作的值,如果转盘速度改变了,比如改成50mm/s 定位时间约增加了一倍,可能100ms主轴定位还没完成。

网友A:
如果软件支持实时波形图,可以在线监控下。
这是我这边的15个工位圆盘。

网友B:
伺服就直接定位完成就可以,不需要用中断算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就直接定位完成就可以,不需要用中断算位置

用中断的目的是控制各个工位气缸ON OFF 时机,也可以用定时器,其实,1ms中断也是定时器,但是可以调速度的,比如+1 +2 这样,后期可以调整设备速度。

还有就是客户习惯了设置“角度”来控制各个部件启停时机,所以还是用类似的办法,也方便设备做配方调用。

每个工位可能有好几个动作,如果只用伺服转盘定完完成就启动工位,分站的动作只有用常规定时器,设置起来麻烦,名字也起的麻烦,

用 “角度”来控制,这样感觉方便一些,一个动作只需要设置ON 角度, OFF角度,至于机械配合干涉,编程也不用考虑太多。

网友C:
有撒难度吗?步序控制,你把没一步都需要干什么,捋清楚,完成就跳一步,有分支就往分支跳步,有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撒难度吗?步序控制,你把没一步都需要干什么,捋清楚,完成就跳一步,有分支就往分支跳步,有啥难度

第一次做,有石头可以摸一下不是更好吗,

做出来的方法有几种,那种最靠谱就不知道了。

网友C:
会了吗?基础还是定位,到指定位置就坐动作,你把流程捋顺了就好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了吗?基础还是定位,到指定位置就坐动作,你把流程捋顺了就好写了
你都没看帖子,说了也白说。

或者说你没做过类似的设备~

感谢回帖。

网友B:
你这种用编码器算位置好像灌装机用的多点,都是一个主轴带机械凸轮联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用编码器算位置好像灌装机用的多点,都是一个主轴带机械凸轮联动的

现在是伺服主轴, 定义主轴直接带转盘一圈是360度,分N个工位,一次走360/N度,比如18个工位,一次相对定位20度。

转盘转动过程中,不能加工工件<工件还没有转到位>,但是可以提前做辅助动作。

知道工艺,但是那种方式实现最优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应该能实现动作就OK。

网友D:
这不就是顺控互锁伺服旋转就好了嘛,就是给伺服旋转条件改一下,我猜你是各工位都在原位置的情况下运行伺服旋转的吧,你可以给这个只要不干涉伺服的情况下就可以旋转了就好了呀,搞那么麻烦干嘛

网友E:
大佬,在下有点拙见
你把4个处理工位做一个块,自动启动后,进行启动各个工位,运动到待工作运行的位置
先先判断是否启动转盘条件(点动的话加点动条件)中断程序放着这
再转盘启动
转盘启动判断每个工位需不需要进行作业(就是开启上面的启动条件)。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本来就是这样的

楼主:
今天基本调试OK了,

汇川H5U的PLC,1ms定时中断 给PV值增加,设备整体跑起来偶尔不正常,包括有些子程序明显运行异常。

后来直接驱动一个定时器,ET值拿出来做PV就OK了,很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