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06):
上午,几个同事泄洪放空洞去巡检,回来已中午,午饭时我问了下巡检情况,其中一个同事说:哎呀,我正要跟你说呢,接了个大活,进二次盘室巡检时发现壁挂空调没开,只有电暖气在开着,就请示了一下领导直接把空调打开了,不一会儿照明箱对应插座电源开关跳闸了,没查出啥原因,合上闸后又把空调打开了,这下完了,整个照明及插座都没电了,这次发现刚刚那个插座电源开关没跳,照明箱进线开关也没跳,跳的是照明箱上一级电源开关,也没找到照明箱上一级电源开关在啥位置 。

楼主:
测量照明箱插座电源开关负载侧零火线间阻值21.3Ω,照明箱插座电源开关负载侧接两个回路,一个带空调的回路,另一个就是电暖气,把这两条回路从开关上拆下,分别测量两条回路各自零火线间的阻值,结果电暖气回路7阻值无穷大,而带空调的回路的阻值正是21.3Ω,随即打开空调插座,测量零火线间的阻值21.3欧姆。看来问题出在带空调的回路6了 。

楼主:
打开插座1,拆开里面的接头 ,测量回路1和回路2零火线间阻值无穷 大,回路8为2.054kΩ,然后打开 插座2,拆开里面的接头,测量3、4、8和6回路零火线间的阻值为无穷大,只有回路5为2.054kΩ, 手里没有图纸,现场无法查到回路5到底去了哪里,就临时 将其包裹先放一边 ,将其它所有回路按原样接好。 这时在在路路6处测量零火线间阻值 为47004kΩ,后来发现空调插着,拔下后测量为无穷大,好奇怪 ,这正常吗?

楼主:
打开泄洪洞箱变低压出线柜按照明箱KKS码找到泄洪洞配电房照明箱电源开关的上一级电源开关,发现确实它跳闸了 。这样在将故障回路5甩出后将该电源送上,泄洪洞二次盘室和休息室内的照明及电暖气都恢复正常 。二次盘室的壁挂式空调暂时没有打开,有老师傅建议以后天气转暖后再打开空调试一试。

楼主:
判断空调是否正常,再来需要将空调插头拔下测量为准,这天太冷 了,室外零下26℃,一通折腾手快冻僵 了

楼主:
发现照明箱插座电源开关为16A漏保,同时带着两台电暖气(二次盘室一台,休息室一台)和一台壁挂式空调,这负载满负荷估计30A也有了吧,当然电暖气功率并没有开到最大,那也不小了 ,打算空调就先不要打开 了 ,冬天比较冷,取暖季节,要求所有的取暖设备都要打开,容量又没有设计那么 大,问题自然就来了。

网友A:
感觉不是空调有问题,就是空调开机后总电流超开关负荷。不知你空调的功率多大?建议测量一下负载电流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照明箱插座电源开关为16A漏保,同时带着两台电暖气(二次盘室一台,休息室一台)和一台壁挂式空调,这负载满负荷估计30A也有了吧,当然电暖气功率并没有开到最大,那也不小了 ,打算空调就先不要打开 了 ,冬天比较冷,取暖季节,要求所有的取暖设备都要打开,容量又没有设计那么 大,问题自然就来了。

两台电暖气(二次盘室一台,休息室一台)和一台壁挂式空调,16A的开关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空调有问题,就是空调开机后总电流超开关负荷。不知你空调的功率多大?建议测量一下负载电流看看

对的, 有必要测一下运行电流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判断空调是否正常,再来需要将空调插头拔下测量为准,这天太冷 了,室外零下26℃,一通折腾手快冻僵 了
什么地方这么冷。

网友D:
确实高寒地区了,难道是新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确实高寒地区了,难道是新疆?
楼主在东北那嘎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