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07):
 以前使用伺服电机,
速度比较慢,
一分钟几十几百转就足够了.
现在想用伺服电机配合减速器,
驱动机械结构快速运动.
算了一下PLC脉冲最快输出频率100K的话,
驱动伺服电机最快3000转的话,
差不多 33个脉冲一圈.
行得通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使用伺服电机,
速度比较慢,
一分钟几十几百转就足够了.
现在想用伺服电机配合减速器,
驱动机械结构快速运动.
算了一下PLC脉冲最快输出频率100K的话,
驱动伺服电机最快3000转的话,
差不多 33个脉冲一圈.
行得通么?

你这个计算有问题啊,脉冲频率的单位秒,你电机转速是分钟,你要先统一单位然后再计算。

网友B:
把电子齿轮比设为2000个脉冲转一圈就可以了

这样1秒钟100000/2000=50圈,一分钟就是50*60=3000

楼主:
1000000K Hz/S
买的手持示波器似乎最快显示几百赫兹
频率再高都测不出频率

网友C:
不要忘了有电子齿轮比可以设定;

网友D:
3000是每分钟吧换成每秒也才50再换成你需要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对对,上次还这么算着来着
哈哈

网友E:
单位要保持一个量级上

网友F:
步进一圈都有200个脉冲起步了,伺服好歹也要几千个脉冲起步吧

网友G:
确实现在的伺服用软件设置省事多了

网友H:
33个脉冲转一圈,100KHZ的频率,你的电机转速是:181818转/分钟

你敢靠近吗?反正我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