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欠费了吧

楼主(2026-02-08):
邻居的电表。他说他家没有电。让我看看,电表黄灯亮处于跳闸状态。液晶屏显示拉闸。邻居说电费交了的。

网友A:
需要更新 24小时后,我记得之前有过一次

网友B:
那不一定,我们这充钱几分钟就开启了,现在电表都是联网的

网友C:
这是欠费给断电了啊

网友D:
你直接电话供电局保修,如果是欠费,人家就会告诉你欠费,如果你没有欠费,几分钟就会给你恢复

网友E:
单相费控智能电表显示跳闸,常见就两类原因:欠费/余额不足 或 过载/漏电/故障保护,按下面顺序排查最快:
一、先看是不是「没钱了」(最常见)

1. 看电表屏幕/按键翻页,找:

? 剩余金额、剩余电量

? 显示 0、负、余额不足、拉闸、跳闸

2. 处理:

? 用支付宝/微信/国家电网APP 缴电费

? 缴费成功后,多数电表5分钟内自动合闸

? 没自动恢复:长按电表上的 白色/黑色合闸按钮 3~5秒 送电
二、不是欠费 → 看是不是「过载/短路/漏电」

1. 家里大功率同时开(空调、热水器、电磁炉、电暖)容易过流跳闸

2. 处理:

? 先关掉部分大功率电器

? 再长按电表合闸键 3~5秒

? 一送又跳:大概率线路短路/漏电/电器故障,别反复强送

网友F:
不应该欠费都是短信提前提醒,然后会有电工电话通知,再不缴费就会拉闸。

网友G:
问问供电局吧

网友H:
如果确定没有欠费,看看是家里哪里短路跳闸了

网友I:
可以在微信生活缴费里查询。

网友J:
欠费了供电局的人没有给你把欠费单据贴门上嘛?我们这都给贴门上,怕你看不到信息。正常情况下现在不存在欠费就断电的把,至少欠费一个月以上不交才会给断电吧。

网友K:
打95598 马上办

网友L:
按右下角复位开关是否能复位。

网友M:
给电业局打电话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欠费了供电局的人没有给你把欠费单据贴门上嘛?我们这都给贴门上,怕你看不到信息。正常情况下现在不存在欠费就断电的把,至少欠费一个月以上不交才会给断电吧。
我们这里没有贴条。客户也不知道欠费。客户表太多了。正在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欠费了供电局的人没有给你把欠费单据贴门上嘛?我们这都给贴门上,怕你看不到信息。正常情况下现在不存在欠费就断电的把,至少欠费一个月以上不交才会给断电吧。
我们这里没有贴条。客户也不知道欠费。客户表太多了。正在查
表多说明房子多,有钱人啊,要是提前2-3年将房子兑成钱,就可以躺平3代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F:
这需要敏锐的眼光跟独到的理解,一般人很难做到最高峰出书的。只会在最高峰进入

网友N:
这个电表的断路器是表内部自带的?充完钱后很快就可以复位了,试按一下复位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电表的断路器是表内部自带的?充完钱后很快就可以复位了,试按一下复位按键
内部应该有个继电器。确实是欠费了,客户这一个电表忘记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欠费了供电局的人没有给你把欠费单据贴门上嘛?我们这都给贴门上,怕你看不到信息。正常情况下现在不存在欠费就断电的把,至少欠费一个月以上不交才会给断电吧。
我们这里没有贴条。客户也不知道欠费。客户表太多了。正在查
表多说明房子多,有钱人啊,要是提前2-3年将房子兑成钱,就可以躺平3代啊
本地土著。房子盖的多

网友O:
拉闸了吧。

网友P:
不是预付费 插卡的比较多了

网友Q:
跳闸灯亮了,南网表会标“拉闸”,国网表看来是标的不同。跳闸灯或者拉闸灯亮起,就是供电局通过电力载波发送指令让电表内部继电器切断电源供应,其实就是欠费了。充值以后需要致电当地的供电抢修班,上报表号重新远程发令合闸。

网友Q:
其实只要观察仔细,你就会看到液晶屏的提示,都是一样的作用。

网友Q:
楼上哪些说按电表上面的按键复位的,你们真的是没按过呀,那个按键其实就是让液晶屏切换显示数据的,什么当前电压,当前电流,总有功,峰有功,平有功,谷有功,无功等等的数据,对于电表的拉闸复位一点用处都没有。

网友Q:
我见过辖区的供电电费催收员的催收技巧,也不远程拉你的闸,怕你致电95598投诉影响考核,就故意把接线端子的螺丝松掉让电线接头悬空,让你没电,抓瞎。当然这个办法是对于非常赖皮的老赖才出此下策。

网友N:
回复 网友Q:
就回复不解表设计思路
用继电器断路,空开在哪里?如果出现短路表内继电器能扛起短路大旗?
欠电费充值后秒间表就回复,只是要户主按回复键就可以了~我们这里就是恢复空开
哦,这里空开比较特殊,比常用的贵,还要多接一根表来线(可能就是表内继电器控制)
楼主的图片只是电表,有没有一个空开?相信供电局表后还有个空开

网友R:
遇到过这玩意损坏的,要联系电网的过来处理

网友Q:
引用 网友N:
就回复不解表设计思路
用继电器断路,空开在哪里?如果出现短路表内继电器能扛起短路大旗?
欠电费充值后秒间表就回复,只是要户主按回复键就可以了~我们这里就是恢复空开
哦,这里空开比较特殊,比常用的贵,还要多接一根表来线(可能就是表内继电器控制)
楼主的图片只是电表,有没有一个空开?相信供电局表后还有个空开
一个完整的电表箱,包含进线2P保险丝,电表,出线2P空开,电表内部继电器一般做费控功能,过载或者短路跳闸还是得依靠保险和空开负责。

网友Q:
引用 网友R:
遇到过这玩意损坏的,要联系电网的过来处理
大多数的电表箱还上了铅封,你私自拆铅封以后很难解释的,并且电网的后台大数据监控非常完善,歪门邪道根本走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上哪些说按电表上面的按键复位的,你们真的是没按过呀,那个按键其实就是让液晶屏切换显示数据的,什么当前电压,当前电流,总有功,峰有功,平有功,谷有功,无功等等的数据,对于电表的拉闸复位一点用处都没有。
三相的按过。是液晶屏切换显示数据。单相的没按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R:
遇到过这玩意损坏的,要联系电网的过来处理
大多数的电表箱还上了铅封,你私自拆铅封以后很难解释的,并且电网的后台大数据监控非常完善,歪门邪道根本走不通。
这块电表还不让用户自己看缴费等信息?~都贴封条了
只让看“电量”?
断电的空开在哪里?

网友S:
查查电费实时金额是多少

网友Q: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R:
遇到过这玩意损坏的,要联系电网的过来处理
大多数的电表箱还上了铅封,你私自拆铅封以后很难解释的,并且电网的后台大数据监控非常完善,歪门邪道根本走不通。
这块电表还不让用户自己看缴费等信息?~都贴封条了
只让看“电量”?
断电的空开在哪里?
缴费信息可以登录国网或者南网的微信小程序,绑定电表户号查询,里面有很详细的上月用电清单和余额显示,空开和保险有小盖板可以掀开,不用拆螺丝。铅封一般压两处,一处整个电表箱盖子的卡扣螺丝,一个是电表本身上面的接线端子盖板螺丝。

网友T:
打电话问供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