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表问题

楼主(2026-02-09):
去一客户家修电路。偶然看了下他家的功率因数表。感觉有问题。现在负荷电流为500a左右。一路电容也没有投切。-0,23应该表示功率因数超前了肯定不对。各位大神,谁有这款功率因数表说明书。提供一份。谢谢

楼主:
说明书找到了。谢谢

网友A:
恭喜恭喜1

网友B:
不知什么原因?见过电容都投入的,功率因数还是在0.8的,一查电容几乎全部坏掉。

网友C(2026-04-06):
如果显示是错的,可以检查电压与电流的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