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间下水漏水

楼主(2026-02-11):
用什么检测仪器,可以快速定位。

网友A:
春节前发现卫生间上方顶棚滴水,找了楼上住户,人家让扒开装饰顶棚看看,扒开后观察几天,发现不是人家楼上卫生间防水没做好漏水,是通往楼顶太阳能热水器管道引进来的。

网友B:
我家的水表也是不用的情况下过一会走一下,过一会走一下,不知道哪里漏水

网友C:
外面的话肉眼确认,内部一般都是内窥镜吧。抖音看的。

网友D:
一共几楼?

网友E:
起码先说是你家漏,还是漏人家
单一捡漏器能确定的漏不严重

如果不是做专业还是请人家来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码先说是你家漏,还是漏人家
单一捡漏器能确定的漏不严重

如果不是做专业还是请人家来检测吧
洗澡时漏到楼下。
啄木鸟维修报价2000+,不知有没有同质价低的维修单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码先说是你家漏,还是漏人家
单一捡漏器能确定的漏不严重

如果不是做专业还是请人家来检测吧
洗澡时漏到楼下。
啄木鸟维修报价2000+,不知有没有同质价低的维修单位。
这及可能
防水不好
地漏没做好
先到楼下查看哪里漏水开始
如果从地漏处开始,地漏夹层没出来好
简单处理,先用塑料袋盛水塞到地漏里,地漏周边打满防漏胶
如果是防水漏,或拆地砖重做防水,或打眼向地砖下层打防漏胶

网友F:
自来水公司或污水公司应该有捡漏设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自来水公司或污水公司应该有捡漏设备。
这二种公司没听说有这业务
物业公司最常叫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