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寻迹小车的红外反射模块做夹具检测常失灵

楼主(2026-02-13):
一幅工装有四套夹具,
夹到黑色胶圈时,
红外反射模块输出低电平信号,
但是发现,
常常有一到两个会失灵,
调节电位器也没有用,
发现电路用的LM393比较器,
测量输入信号,
似乎+-输入端电压不一致也会输出低电平。
另外也找了机械式微动开关替代,
可是尺寸和机构都不理想。
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做检测呢。

网友A:
这不应该是是硬件玩具吗?怎么用到工业现场了

网友B:
干扰造成的可靠性差吧?买常见的光电开关不好吗?或者用触片配合接近开关

网友C:
这玩意儿不是单片机相关模块吗,应该不适合工业现场吧

网友D:
位置合适上对射光纤

网友E:
5比6高是高电平, 低的话是低电平. 你说的不一致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以致用啊
军民两用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试就不太稳定,九牛二虎之力刚刚测试好,说不定就又有哪一个不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贵了不合适
老板舍不得qian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啊,电压比较输出,似乎对不上去,
专门做了一块AD转换单片机检测板。
还没有时间测试,焊好板子测量一下看看
56脚电压究竟如何

网友F:
模拟量的,失灵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G:
这种产口不适用于工业,
工业的干扰太大了,我修电火花机,万用表数字乱跳

楼主:
行车限位用的,还有网店卖的漫反射传感器都是一样的工作原理。
如果是光干扰就朝下安装,如果是电磁干扰就加电容,延时滤波。
其它成本太高,或者安装位置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