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请教广数伺服电机调零的问题。gs3100驱动器

楼主(2026-02-13):
广数伺服电机用的gs3100驱动器。安装常规的uv加直流锁转子。z找零点或者调零调零后电机低速抖。转起来了就好了。编码器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哪个大佬可以有偿指点指点

网友A:
转动后没报故障就基本完成零位,看看数据项,做一下运行优化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回零速度调高一点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