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内屏有两条竖线

楼主(2026-02-15):
一台老机器的威纶通触摸屏。左边一个粗的竖线,右边一个细的时有时无。应该是内部液晶屏坏了。准备小黄鱼买个同型号旧的触摸屏。将主板移植过去,可以不?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啊,不应该是移植程序吗?

网友B:
换显示屏就行了;

网友C:
直接拆了,看下液晶屏型号,网上买个换了就行,程序就不要动了

网友D:
这个不非常大影响的,将就用

网友E:
移植主板或者换屏时要注意电池不要短路掉电了造成程序丢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移植主板或者换屏时要注意电池不要短路掉电了造成程序丢失。
不存在的,只是用户数据丢失,程序不会跑

网友G:
触摸屏没有程序吗?

网友H:
触摸屏程序要是不能上传就麻烦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触摸屏程序要是不能上传就麻烦了
那就移植硬件,拆了匹配重新组装,首先要买同厂家同型号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