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20):
终于理解了实验得出的数据,
电位器调节比较器负端基准电压,
物体靠近红外接收管,电压变动,
比较器正端和比较器负比较以后,
比较器输出低电平。
红外接收距离远近受物体反光强度影响,
不同物体接收信号距离差异较大。

楼主:
行车限位用的,还有网店卖的漫反射传感器都是一样的工作原理。
如果是光干扰就朝下安装,如果是电磁干扰就加电容,延时滤波。
其它成本太高,或者安装位置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