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22):
几圈查下来,各端子接口电源正常,无果。
算了,直接屏蔽吧!
据说,P821=18,即可屏蔽。
但是,进入P821.001,用上下键,出现====,写不进去18。
什么原因?

楼主:
型号写错了,应该是6RA70,直流调速器。

网友A:
要屏蔽故障码的前提是驱动器和电机确保是真没故障或驱动器没有数据写保护

网友B:
用软件试试呢,

楼主:
1、A018和F018释义:

2、A018及F018报警、故障信息释义,r011查询端子状态,显示只有一个点“.”,全部正常:

3、上电报警A018,手册提示原因及实测结果,均正常;试图将此报警屏蔽:P051=40,P821=18 后,经试验,无法写入P821.001参数18:

4、实际外围接线:

网友A:
既然你排除外围没故障,干脆发外维修算了,以前广州和上海有西门子的维修中心,不过不要很大指望,这个型号估计周期比较长
可以的话你可以换西门子其他的新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排除外围没故障,干脆发外维修算了,以前广州和上海有西门子的维修中心,不过不要很大指望,这个型号估计周期比较长
可以的话你可以换西门子其他的新的型号
继续研究一下。

网友C:
P51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P51改了没
西门子官网有用户提示,屏蔽A018报警,可设置:
P051=40,P821=18
P051=40可以设置,但P821.001不能写入018。

网友C:
回复 楼主:
通过P820取消也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P820取消也不可以吗?
P820,系统出厂默认屏蔽几个故障报警,不是普通报警,其中有F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