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好了

楼主(2026-02-26):
一台设备的smc电磁阀。坏了。无法切换。测量线圈正常。因为没有配件试将拆卸下来。用wd40喷喷保养一下。静置半小时再次装上仍无法正常工作。判断机械机构坏了。申报配件。告知操作员配件到之后再进行更换。第二天上班在车间巡视。操作员正在开这台机器。操作员兴奋的对我说。今天上班闲着没事看下这台机器。发现一切正常了。

网友A:
看标签,SMC就是假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签,SMC就是假冒的。
这是人家原厂机器带的电磁阀

网友B:
手动也切换不过来么?

网友C:
可能喷过W40,静置一夜之后把里面的杂质给腐殖了,弹簧又可以自由活动了

网友D:
拆开用超声波洗一下或者找汽油之类的清洗一下,或者WD40喷洗一下内部,抹点润滑油或者黄油插进去装好,一般能好,有换的情况下懒得修了,一般修了有可能不是那么耐用。

网友E:
可能是当时除锈润滑剂没彻底除锈杂质,第二天彻底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也切换不过来么?
是的,手动也切换不过来

网友F:
说明你的机台的进器三联体没有加油进去,如果有油,出现这个状况几率非常低

网友G:
急用的话,可以拆开阀体简单清理一下加点油进去,一般可以管个几天

网友H:
不知道长久不长久

网友I:
长时间水汽导致的可能性大,仪表气过三联体带点油就润滑了,喷除锈润滑剂也只能好一时

网友J:
时间久了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K:
三联体一起换了比较合适

网友L:
估计里面卡住了。

网友M:
有延迟才显效果

网友N:
这玩意搞得这么这么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