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客户的力调电费

楼主(2026-02-26):
功率因数差的不多。好纠正不?在下经验不多。谢谢

网友A:
没看懂这6万多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这6万多是怎么算的
我也不懂。只看力调电费

网友B:
检查电容补偿柜,常见就是电容失效。

网友C:
检查下电容,该换的换,调高点有奖励

网友D:
之前遇到过里面滤波电容年限长损坏的,检查一番看看。

网友E:
检查一下电容

网友F:
很明显,功率因素不合格

网友G:
查查补偿电容几年没换了,全部投切还能补偿回来吗

网友H:
检查补偿柜,断路器是不是跳闸了或者熔断器、接触器烧坏了,还有电容失效

网友I:
看下电容那边。

网友J:
电容可能还差点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