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故障

楼主(2026-02-26):
近期操作工反馈设备启动后,HMI上都是?号,数据传输慢,开机十分钟后,HMI上才开始显示数据。
初期没有重视,以为是通讯问题,让其对网线进行检查,又一次开机时,确实发现有松动情况,插拔过网线后,HMI的确有了数据。
昨日早上,又反馈数据没有传输,现场查看,CPU在频繁启动,每次启动时,电源模块即报警(RUN灯灭,ERROR灯闪烁),然后再次重启。

测量电源输出电压24V没有问题,开始怀疑外部线路有接地,随将外部线路进行隔离断开,故障依旧。

再将CPU电源断开,电源模块指示灯正常,此时我的小心肝就是一颤,担心CPU出现问题。。。

不死心,找到另外一个24V电源,将CPU直接接上,设备启动正常。

回想过程,初期操作工提出的HMI没有数据,就应该往PLC的启动问题上想一下的,到现场后,发现CPU无法启动,但是最终还是可以启动,就应该往电源处考虑,最后走了条弯路,还把自己吓够呛。

网友A:
电源容量小了  通讯不上的事情,遇到过一次。

网友B:
是不是带载能力不行?还是说干扰问题?

网友C:
设备用了多久了?

网友D:
可能DC电源输出虚焊或老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备去年10月份的,中间用的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怀疑电源内部有问题了,带载能力下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说带载能力下降确实不太好判断问题,在这个电源选择上尽可能选择电流大点的电源把

网友C:
这么短的时间按说电源应当不会出现带负载能力下降那么多的情况,可能选的电源本身就选小了;

网友E:
如果电源只带plc本身的话,那电源质量有点差啊。

网友F:
电源是不是带负载太多了。

网友G:
不奇怪的,电源引起的问题多的是

网友H:
这两很不错了,还没有更离谱的事情发生

网友I:
PLC电源插头虚焊挺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源只带了CPU和那个子站,后面的输入、输出都是另外的电源供电。应该不存在带载能力不足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源只带了CPU和那个子站,后面的输入、输出都是另外的电源供电。应该不存在带载能力不足的问题
电源故障引起的问题很多。

网友J:
一般是PLC使用年限较长,电源的电解电容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新设备,不到半年的时间。
厂家说近一年他们见到好几起电源问题了。
不知道是西门子的质量变差了,还是厂家采购的问题。

网友K:
1500的应该不那么快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