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27):
各位在设计电气图纸的时候遇到传感器和磁性开关线不够长的情况下用什么办法接到PLC的IO呢?
以下是我常用的办法但是我觉得都不好用
1.直接加长
2.淘宝买的集线器统一接到PLC的IO

网友A:
量大定制传感器线的长度,量小自觉的接,分线盒或直接对接。

网友B:
看差多少呀,以及位置数量,零散的,接线呗。放一条线过去,弄个接线盒之类的,1 2个,用对接插头之类的,根据现场情况定

网友C:
1,买加长线的传感器
2,在传感器附近做一个接线盒,接线盒用线缆进配电箱

网友D:
用量不多,直接接线或订购长度足够的产品。

网友E:
直接用加长线,然后进端子排。我们公司的传感器安置在一楼,线要跑到二楼去的。

网友F:
加接线盒方便

网友G:
在传感器附近做一个接线盒,接线盒用线缆进配电箱

网友H:
稍大一点的设备都不够长的,用电线接过去就行

网友I:
附近传感器多了,就用接线盒;附件的传感器少,直接接线。

网友J:
看客户要求是否严格,不严格直接接,严格的话要接 分线盒了

网友K:
数量多用接线盒,少就用延长线,现在得延长线长度都可以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