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之密300T压铸机

楼主(2026-02-28):
群里有修过伊之密300T压铸机(西门子S7-200的PLC)的朋友吗?请联系我一下,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或者留下联系方式也行。

网友A:
网上搜个解密软件吧,

网友B:
直接说故障不就可以么,难道你要破解人家程序吗

网友C:
有些时候监控一下程序容易判断故障

网友D: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E:
说重点大家才能分析问题。

网友F:
修过那种生产合金锯片的压铸机,200吨的,液压部分问题高压上不去。先是将粉末状的材料通过压铸机行程圆盘,然后再进炉烧,行程金属。具体怎么工艺不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