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01):
我是纺织厂的电工,春节上班第一天有多台细纱机开不起来,检查发现PLC指示灯不亮,打开PLC检 查发现有个电容容量降低 25v 47UF .更换后上电正常,其它几台也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A:
运气比较好,没有坏太多元器件

网友B:
什么PLC?西门子,我记得1个5脚的电源模块容易坏

网友C:
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D:
可以啊,纺织厂电工还懂维修这个

网友E:
这种估计要看品牌了,极少数的plc坏电容吧。

网友F:
这么多是通病吧

网友G:
我这里的设备上的显示器一样,都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西门子S7-200  的PLC

网友H:
我猜是200的,S5的电源没见过坏的,300也非常少见到过电源故障的报道

网友I:
技术不错。有个照片就更好了。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