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式电子尺

楼主(2026-03-01):
第一次见。

网友A:
0-10V模拟量输出的,应该类似于电位器原理

网友B:
这个主要用于测量什么

网友C:
磁敏电子尺

网友D:
测量行程距离、位置的,这个像是用在立式注塑上的?

网友E:
注塑机常用

网友F:
一些自动臂上也蛮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注塑机常用
注塑机上用的大多是拉杆式的,与这个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注塑机常用
注塑机上用的大多是拉杆式的,与这个不一样;
是的。注塑机上用的大多是拉杆式的。我们有几台注塑机都是拉杆式的。新旧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用于测量什么
位移。行程。距离

网友G:
这是磁悬浮位移传感器,是采用非接触式磁悬浮测量技术。

网友H:
精度应该比拉线式位移传感器高吧

网友E:
拉杆样式的我常用在印刷机,涂布机上,用于做张力控制,配合张力摆棍一起用,拉杆的价格便宜

网友I:
磁栅电子尺比容栅的好一点

网友J:
这个还是比较多见的  注塑机用的也差不多吧

网友C:
注塑机上用的多是这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注塑机上用的多是这种;
这种是电阻式的吧

网友K:
回复 网友D:
我判断好坏就是测量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