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涡轮流量计

楼主(2026-03-01):
应该是霍尔的原理吧

网友A:
之前有拆开看过,没看到叶轮上有磁铁

网友B:
准确度等级是多少

网友C:
这种没用过,用的那种长杆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拆开看过,没看到叶轮上有磁铁
我也没看到有磁铁。但是  原理肯定是   对的。因为上面说的是脉冲信号

网友A:
明白 ? 你想知道涡轮流量计如何检测叶轮转动,我会用原理+结构+信号链三步讲清核心机制,并附上关键部件对比表??。

?? 基本原理
涡轮流量计通过电磁感应方式检测叶轮转动,其本质是将机械旋转转化为可计量的电脉冲信号。
叶轮在流体推动下旋转,其叶片(通常为铁磁性材料)周期性地靠近和远离固定在壳体上的永久磁钢,导致穿过传感线圈的磁通量发生规律性变化,从而在线圈中感应出交变电压信号10。该信号频率与叶轮转速严格成正比,进而与流体体积流量成正比1。

?? 检测结构组成
检测系统由三类核心部件协同工作:

永磁体:嵌入流量计壳体内壁,提供稳定磁场;
传感线圈(或霍尔传感器):固定于磁体旁,实时感知磁通变化;
前置放大器:对微弱原始信号进行放大、整形,输出标准方波或正弦脉冲10。
部分新型仪表采用霍尔效应传感器替代传统线圈,直接检测叶片经过时磁场强度变化,抗干扰能力更强29。

网友D:
现在好多都是这种霍尔的,好多场所用起来还不错,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E(2026-04-24):
涡轮流量计没用过,使用过涡街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