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02):
三菱GX Works3报WDT超时检测错误

错误代码H25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GX Works3报WDT超时检测错误

错误代码H2501

延长你的扫描时间的设定或者精简你的指令使其不会超过设定的扫描时间。

我不清楚为啥我上传的图片是黑色的,也许是论坛的Bug,我只能通过附件的方式上传图片~~~

网友B:
是不是程序里面应用了过多的循环或调用子程序指令导致扫描时间加长,不建议更改扫描时间,最好精简程序,

网友C:
程序太多了 比较复杂 有些功能指令用的过多估计都可能
+2

网友D:
看看程序的复杂度.
再看看在线诊断里面最大到了多少毫秒.
评估一下程序还会不会超过这个设定时间.
应该优化一下程序,重复执行的,定时执行的.
200ms不小了, 可以适当加长, 但最好不要超过运行的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GX Works3报WDT超时检测错误

错误代码H2501

延长你的扫描时间的设定或者精简你的指令使其不会超过设定的扫描时间。

我不清楚为啥我上传的图片是黑色的,也许是论坛的Bug,我只能通过附件的方式上传图片~~~

调用一个FB,这个FB的某一个输出参数为ARRAY[0..20] OF UINT,结果新建变量时数组搞错成ARRAY[0..2] OF UINT,然后调用这个功能块执行就会报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程序里面应用了过多的循环或调用子程序指令导致扫描时间加长,不建议更改扫描时间,最好精简程序,
调用一个FB,这个FB的某一个输出参数为ARRAY[0..20] OF UINT,结果新建变量时数组搞错成ARRAY[0..2] OF UINT,然后调用这个功能块执行就会报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太多了 比较复杂 有些功能指令用的过多估计都可能
调用一个FB,这个FB的某一个输出参数为ARRAY[0..20] OF UINT,结果新建变量时数组搞错成ARRAY[0..2] OF UINT,然后调用这个功能块执行就会报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程序的复杂度.
再看看在线诊断里面最大到了多少毫秒.
评估一下程序还会不会超过这个设定时间.
应该优化一下程序,重复执行的,定时执行的.
200ms不小了, 可以适当加长, 但最好不要超过运行的响应时间.
刚开始确实延长了时间,但是依然保存,后来:
调用一个FB,这个FB的某一个输出参数为ARRAY[0..20] OF UINT,结果新建变量时数组搞错成ARRAY[0..2] OF UINT,然后调用这个功能块执行就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GX Works3报WDT超时检测错误

错误代码H2501

延长你的扫描时间的设定或者精简你的指令使其不会超过设定的扫描时间。

我不清楚为啥我上传的图片是黑色的,也许是论坛的Bug,我只能通过附件的方式上传图片~~~

调用一个FB,这个FB的某一个输出参数为ARRAY[0..20] OF UINT,结果新建变量时数组搞错成ARRAY[0..2] OF UINT,然后调用这个功能块执行就会报这个错误。

仅仅是数组变小了不会造成这个问题。

你需要上传你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GX Works3报WDT超时检测错误

错误代码H2501

延长你的扫描时间的设定或者精简你的指令使其不会超过设定的扫描时间。

我不清楚为啥我上传的图片是黑色的,也许是论坛的Bug,我只能通过附件的方式上传图片~~~

调用一个FB,这个FB的某一个输出参数为ARRAY[0..20] OF UINT,结果新建变量时数组搞错成ARRAY[0..2] OF UINT,然后调用这个功能块执行就会报这个错误。

仅仅是数组变小了不会造成这个问题。

你需要上传你的程序。

但确实这个问题啊,修改完后就不报错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也许您发现了一个安全bug, 就是所谓的数据边界溢出漏洞.
数组不够的时候, 访问了不该访问的内存, 造成修改代码, 代码跑飞, 看门狗作用了.
这样把数组经过精心设计,数据变成可以运行的代码,就可以让程序执行危险的动作了.

网友E:
这种数组长度对应不上,编译没检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数组长度对应不上,编译没检测出来?
FB里调用FB,编译无错、无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您发现了一个安全bug, 就是所谓的数据边界溢出漏洞.
数组不够的时候, 访问了不该访问的内存, 造成修改代码, 代码跑飞, 看门狗作用了.
这样把数组经过精心设计,数据变成可以运行的代码,就可以让程序执行危险的动作了.
或许是吧!这种问题别的软件会有提示,但是三菱没有,问了客服,客服也不知道,反正是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数组长度对应不上,编译没检测出来?

V1.120A版本上是能检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数组长度对应不上,编译没检测出来?

V1.120A版本上是能检测出来的。

我这里是。两个功能块。FB1调用FB2,然后主程序调用了FB1,
FB2输出参数是20个成员数组,FB1调用FB2时,新建数组成员是小于20个,然后就报这个WDT错误了,但是变异不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数组长度对应不上,编译没检测出来?

V1.120A版本上是能检测出来的。

我这里是。两个功能块。FB1调用FB2,然后主程序调用了FB1,
FB2输出参数是20个成员数组,FB1调用FB2时,新建数组成员是小于20个,然后就报这个WDT错误了,但是变异不保存。

当FB1调用FB2时,数组成员数量不对时,会报错。
当数组成员数量修改一致时,编译正常。

网友F:
调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