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04):
如题,西门子经典step 7 打开程序块时提示,无法创建空文档,1、已删除原来版本重装,2、原为v5.6sp1 ,升级HF4,3、原来是v5.6sp1,卸载,更换为sp2,4、所有授权全部删除,重新授权。以上均未解决,头大,求助下,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打开块时,软件提示,

网友A:
只可能是以下原因之一:
1、程序文件本身损坏。
2、病毒。
3、程序文件为只读属性。
4、操作系统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建项目也不行,之前正常,硬件组态有时因软件或gsd缺失会提示异常,最近未解决组态问题,反复装了starter,后来打开块的时候就提示错误了,原版本,升级均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建项目也不行,之前正常,硬件组态有时因软件或gsd缺失会提示异常,最近未解决组态问题,反复装了starter,后来打开块的时候就提示错误了,原版本,升级均不行。。。

在安装Starter前,看过Step7兼容列表吗?

楼主:
对应step 7 v5.6装的是STARTER_V54_SP2_HF1,这个版本应该是可以的。还是没解决,temp临时文件全清,starter卸载,卸载,手动删除step 7文件夹,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应step 7 v5.6装的是STARTER_V54_SP2_HF1,这个版本应该是可以的。还是没解决,temp临时文件全清,starter卸载,卸载,手动删除step 7文件夹,还是不行。。。
看来只有重装系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各种尝试,昨晚装虚拟机里了,这样省点事,重新装系统需要装的软件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