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04):
      1200系列plc连接485仪表什么方案最简单?1200PLC本身是没有485口的,如果想要连接485仪表的话,除了使用信号板以外,还需要一个RS485/422通信模块CP1243-1,这个模块不但价格贵,使用起来还得依靠编程实现,那么我们德嘉基于这种原因,开发了一款PN转RS485的一个网关,使用这个网关作为Profinet的分站,就可以直接实现1200PLC与485仪表直接通讯,完美替代原装通信模块,价格还比较划算,

网友A:
软件也可以实现啊!
Modbus RTU“并行”通信,无需编写读写逻辑,功能块自动完成。支持16个读队列、16个写队列,读写互斥,写操作优先读操作。16个读队列可作为16个从站读操作,亦可作为1个从站多段读。16个写队列可作为16个从站写操作,亦可作为1个从站多段写。

网友A:
然后,一生二、二生八,其他PLC也可以:
Modbus RTU“并行”通信,无需编写读写逻辑,功能块自动完成。支持16个读队列、16个写队列,读写互斥,写操作优先读操作。16个读队列可作为16个从站读操作,亦可作为1个从站多段读。16个写队列可作为16个从站写操作,亦可作为1个从站多段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通过程序指令库的方式写起来 太麻烦了,对于初学者很不友好,需要学习很多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通过程序指令库的方式写起来 太麻烦了,对于初学者很不友好,需要学习很多知识。
写好封装成功能块了,使用特容易。
而且每个品牌PLC都有相同输入输出参数的功能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个品牌都有相应的功能块,这还得写轮询程序,我们不需要写程序的,直接使用GSD调用IO地址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品牌都有相应的功能块,这还得写轮询程序,我们不需要写程序的,直接使用GSD调用IO地址使用
我封装的功能块就是为了不写轮询程序,填写好从站地址、功能码、寄存器地址、寄存器数量即可自动轮询,软件功能块不像硬件那样,买一个收费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B:
新产品,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价格定价不是很高,300多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