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06):
搜了半天,全网都没有一个精确的,

特别注意:
CF卡要求: <5.1 存储卡格式化要求 使用本程序进行终端升级 / 恢复时,禁止使用安装了 Windows2000/XP/Vista/7 系统的电脑格式化存储卡,否则终端将无法读取程序,导致操作失败。>;

用其它第三方工具格式化成FAT16,<装一个图吧工具箱,硬盘工具里面有,DiskGenius>

1.按上面要求格式化CF卡<FAT16格式>***

2.C:\Program Files (x86)\OMRON\CX-One\CX-Designer\RecoverUpdate 双击 RecoverUpdate_8_95.exe 解压到目录

3,复制所有文件到CF卡根目录,完成以后安全弹出。

4,HMI断电状态插入CF卡,然后上电 稍等片刻,即可进入系统恢复界面,其它具体操作按手册来处理即可。

GIF效果:通电开始差不多10S进入界面

**后面拨码开关不用设置,全OFF状态**
**更新过程中,红灯闪烁**
**如果插入红色灯常ON,黑屏,内置系统坏的太彻底,建议报废**比如我有一台~~
**更新完成绿的闪烁,屏幕提示你关闭电源&取出CF卡**

主要是CF卡格式那个,官方手册也不说CF卡格式,NTFS肯定不行,FAT32我之前没成功。

网友A:
软件能不能直接传送恢复系统呢?

网友B:
屏需要刷系统还没遇到系统坏了
遇到,电脑软件升级连不上屏了

买个CF卡,还不能太好的~网上买时注意说明用于触摸屏,很便宜的,记得512M

屏上dip开关记得是要设置一下
有上传(向卡),有几种选择,下传也有几个选择

NS屏是不是停产好多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可以,有些时候,系统不能启动的时候,USB插上去都没反应,那就只有用CF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了半天,全网都没有一个精确的,

特别注意:
CF卡要求: <5.1 存储卡格式化要求 使用本程序进行终端升级 / 恢复时,禁止使用安装了 Windows2000/XP/Vista/7 系统的电脑格式化存储卡,否则终端将无法读取程序,导致操作失败。>;

用其它第三方工具格式化成FAT16,<装一个图吧工具箱,硬盘工具里面有,DiskGenius>

1.按上面要求格式化CF卡<FAT16格式>***

2.C:\Program Files (x86)\OMRON\CX-One\CX-Designer\RecoverUpdate 双击 RecoverUpdate_8_95.exe 解压到目录

3,复制所有文件到CF卡根目录,完成以后安全弹出。

4,HMI断电状态插入CF卡,然后上电 稍等片刻,即可进入系统恢复界面,其它具体操作按手册来处理即可。

GIF效果:通电开始差不多10S进入界面

**后面拨码开关不用设置,全OFF状态**
**更新过程中,红灯闪烁**
**如果插入红色灯常ON,黑屏,内置系统坏的太彻底,建议报废**比如我有一台~~
**更新完成绿的闪烁,屏幕提示你关闭电源&取出CF卡**

主要是CF卡格式那个,官方手册也不说CF卡格式,NTFS肯定不行,FAT32我之前没成功。

全文完!

禁止使用安装了 Windows2000/XP/Vista/7 系统的电脑格式化存储卡,否则终端将无法读取程序,导致操作失败。>;
就是说的用WIN10等以上系统的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22年就停产了,手册或许是老版本的,编辑手册的时候WIN10还没出来呢

不要纠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了半天,全网都没有一个精确的,

特别注意:
CF卡要求: <5.1 存储卡格式化要求 使用本程序进行终端升级 / 恢复时,禁止使用安装了 Windows2000/XP/Vista/7 系统的电脑格式化存储卡,否则终端将无法读取程序,导致操作失败。>;

用其它第三方工具格式化成FAT16,<装一个图吧工具箱,硬盘工具里面有,DiskGenius>

1.按上面要求格式化CF卡<FAT16格式>***

2.C:\Program Files (x86)\OMRON\CX-One\CX-Designer\RecoverUpdate 双击 RecoverUpdate_8_95.exe 解压到目录

3,复制所有文件到CF卡根目录,完成以后安全弹出。

4,HMI断电状态插入CF卡,然后上电 稍等片刻,即可进入系统恢复界面,其它具体操作按手册来处理即可。

GIF效果:通电开始差不多10S进入界面

**后面拨码开关不用设置,全OFF状态**
**更新过程中,红灯闪烁**
**如果插入红色灯常ON,黑屏,内置系统坏的太彻底,建议报废**比如我有一台~~
**更新完成绿的闪烁,屏幕提示你关闭电源&取出CF卡**

主要是CF卡格式那个,官方手册也不说CF卡格式,NTFS肯定不行,FAT32我之前没成功。

全文完!

禁止使用安装了 Windows2000/XP/Vista/7 系统的电脑格式化存储卡,否则终端将无法读取程序,导致操作失败。>;
就是说的用WIN10等以上系统的电脑?

因为卡容量大于2G的时候,这些系统自带的格式化程序只能将其格式化为FAT32格式。

其实不需要用楼主的格式化工具,你去下载一个guiformat工具,只有几十K,可以将任意大小的卡格式化为FAT格式。

网友B:
这屏大存储卡就没成功过,最大用过512M
记得是07年为了CF卡网购一个失败,咨询专业卖家后,成功
再并入10枚,成本降低10元
制作成系统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