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懵圈

楼主(2026-03-06):
客户的一台无功补偿。控制柜低压侧补偿为功率因数0.67(电容衰减)左右。而国家电网的四象限电表却在第4象限。过补???

网友A:
你也够专业与仔细,电能表四象限的区分被你说得清清楚楚,时至今日我才略懂一点,我也关注了好几年,总算有所了解这一块功能了。

网友B:
不看你说的还真没注意这个,今天特意看看,是在第一象限。

网友C:
把电容补偿柜电断掉再来看电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容补偿柜电断掉再来看电表状态。
全部断掉,智能电表显示在第一象限。此时电容柜功率因数0,2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容补偿柜电断掉再来看电表状态。
全部断掉,智能电表显示在第一象限。此时电容柜功率因数0,2左右
你这功率因素表有问题吧,就算不投也不会到0.2呀。

网友D:
核对一下你功率因数表取的电流和电压是否正确。要不就是表有问题了,或者实际功率过小。

网友E:
投上无功看一下电表和补偿柜上的功率因数,切不投时再看一下电表和补偿柜的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