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06):
之前发过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1435
使用的CKJ5系列真空交流接触器现在涨价厉害,领导要求必须更换一款廉价的接触器。于是重点寻找了解CJ40系列产品,结果蒙圈了。样本介绍CJ40系列可以用在AC1140电路中,结果不论咨询线下还是线上,老板们几乎一致的答复,控制AC1140V电机就使用CKJ5系列真空交流接触器,CJ40系列不行(CJ20就更加不行了)。
我就纳闷,厂家产品宣传样本上明明白白说可以,为什么实际采购环节,供货商都说不行。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你的电机需要频繁启动,所以CJ40满足不了

楼主:
线下联系供货商,给我答复只能使用CKJ5系列;京东线上找了一家销售正泰CJ40系列的店铺沟通,回复CJ40系列不能用在AC1140电路中(样本里面说可以);在德力西官网咨询,得到的答复一样。

样本介绍

官网回复

线上咨询

网友B:
联系一下正泰的技术看看,以前不明白都是联系他们。

网友C:
一个是额定工作电压

一个是额定绝缘电压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当然搞不懂既然不能用,为什么选型里面又有

网友D:
样本中有1140V, 有可能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实际生产时所用的绝缘材料估计是按380V(或660V)来考虑的。所以才明确告诉楼主1140V 用不了。

网友E:
估计用在1140v故障率太高,所以保险起见。说不适用1140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额定工作电压

一个是额定绝缘电压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当然搞不懂既然不能用,为什么选型里面又有

不是不能用,而是不能通用。只能在指定型号的接触器实行降低容量使用,例如250A的只能当80A使用。

这与接触器的结构和材料有关。

网友G:
CJ真没见过用在1140这个电压等级
或者早期的有这个电压等级,新的说明书没见过可以用在1140

楼主:
正泰2026年新出来一款接触器,电压等级可达AC1500V,可以用,但是更贵。求助大家推荐一款适用于AC1140V电压等级,能接通断开三相异步电机,性价比高于或者相当CKJ5系列的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