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06):
各位老师您好; 我这有台台达变频器型号VFD 075E 043A-M 空载运行正常,带负荷报故障GFF  测量没有发现异常  接下来不知如何下手 请各位老师给于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你说的空载运行,是指电机没带负载还是指变频器没有接电机

网友B:
检查下电流检测回路

网友C:
如果带电机就报警,就检查一下电流检测回路吧,驱动回路也可以检测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