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06):
该机将启动频率修改为2HZ,启动正常,带负载也正常,但低于2HZ运行母线电压就会被拉低,充电继电器断开,自恢复后再按启动又是如此,业余维修者来寻求专业师傅们的指导

网友A:
为什么要2HZ运行呢?是有这个要求吗?低频本身就是电流大,导致母线电压拉低可能是大电容储能不行,要不就是接触器不良。

网友B:
2hz也太低了吧。什么场合

网友C:
这个频率太低了,干嘛不用减速机

网友D:
一般电机额定50HZ,你给2HZ,太低了,建议加减速机,或者变频器设置一个最低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