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07):
进口老设备的工控机,大都是X86架构,用的是WIN95、XP的系统,更有不少还是用CF卡做硬盘,装系统、用户文件。但因为时间实在太久远了,电脑、触屏问题一大堆,不少是致命的,只能把硬件彻底更换。
问题来了。。。网购查了一下,几乎找不到可以插CF卡的一体机!
当然,完全可以用现代的一体机,把原机CF卡的系统克隆到新一体机硬盘上,再将用户程序复制到新一体机硬盘上,简单调试即可。
不过,如果有能适应CF卡的一体机,将会使以上操作更加简化!

网友A:
刚刚问过供应商,你如果年用量可以确保一万台以上的话,可以重启生产线。

网友B:
二十年前控制室用工控机的确实不少

网友C:
最近帮客户维修设备,一套欧姆龙的控制系统,触摸屏是NS8的,早就停产了,客户不修选择换新。

1,买库存&翻新的,安装尺寸,程序升级就可以使用

2,更换触摸屏,但是,程序要重新弄,安装尺寸也不对。

~~~~~~~~~~~~这还是22年停产的器件。

昨天,淘宝,咸鱼问了20多个人,有直接说没货的,有卖家信誓旦旦说现货的,晚点就说没货了,妈的。

这些老东西,厂家也不考虑无缝升级吗,

网友D:
95的硬盘最大识别到2G,主板也不支持识别CF卡
以前在DCS系统时候试过了

网友E:
以前设备软件是DOS下运行,系统98,后面工控机实在买不到硬件,改XP系统,使用U盘做启动,软件安装在U盘运行

网友F:
设备太老了不好替换

网友D:
建议你还是去电脑城找点你在用的型号的主板和硬盘,克隆好系统,有问题就直接换,不要指望去换其他主板,如果有加密狗的,你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最近帮客户维修设备,一套欧姆龙的控制系统,触摸屏是NS8的,早就停产了,客户不修选择换新。

1,买库存&翻新的,安装尺寸,程序升级就可以使用

2,更换触摸屏,但是,程序要重新弄,安装尺寸也不对。

~~~~~~~~~~~~这还是22年停产的器件。

昨天,淘宝,咸鱼问了20多个人,有直接说没货的,有卖家信誓旦旦说现货的,晚点就说没货了,妈的。

这些老东西,厂家也不考虑无缝升级吗,

厂家换赛道了,直接要做大整合了,全部整合到SysmacStudio里面去了。最近正在给客户改程序,从NS8转到富士V9080iSD上去,后续还要改到最新的V1008iSD上去,疫情期间改过一批,现在又要改。

接下来要帮客户把富士电机的屏改到威纶通上去。

网友H:
搞设备的厂家也是什么便宜什么来,用的电气元器件很多都是己经停产的二手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