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3-07):
大家好。请问哪位专家知道如何测试变频器继电器的导通性?

网友A:
拆下来测接触电阻。可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它拆开检查了线路连通性,它仍然工作正常。
但是,有没有办法测试它的负载能力,例如进行 20A 导电性测试?

网友B:
直流电阻测试仪  可以测接触电阻,

网友C(2026-05-20):
我一般用双电压源线性电源,一组调至电压10v 短路电流3A 接触点,一组调至继电器线圈额定电压,然后做通断测试。